[外设] 罗技的鼠标好像比较容易坏,去年买的G300s又挂了

楼主(2023-05-25):
好像罗技的鼠标经常坏,手上好几个,基本都是用2年左右就挂了。
大概有一半是双击,还有一半左右是滚轮。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用的?二手的用了5年了,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用的?二手的用了5年了,还在用

你是办公用,人家是游戏用,能一样????????

网友:
请问,光栅滚轮不容易坏吧?

网友:
我买的罗技G102也是使用才1年多,微动开关和编码开关就都坏了,我把微动开关和编码开关维修了一下,已经用了2年多了,目前完好。

网友:
七八年的逻辑G402还在用,就是换过2个微动了。

网友B:
M系列无线的倒是大多用光栅滚轮,简直万寿无疆。

我的M505用十多年了,就换过一次左键,换过一个滚轮,换过一次外壳和脚垫。

网友:
罗技的还好吧,不过有部分确实会有问题。

网友:
混这个坛子的第一次见微动双击就定义鼠标坏的

网友:
要学会用酒精清理就复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系列无线的倒是大多用光栅滚轮,简直万寿无疆。

我的M505用十多年了,就换过一次左键,换过一个滚轮,换 ...

10年换四次,平均2年多一次,与楼主的说法不矛盾吧?

网友:
坏了滚轮和按键我都是拆开清洁一下,又可以顶几年

网友:
微动坏没啥,自己换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年换四次,平均2年多一次,与楼主的说法不矛盾吧?

原装微动大约在8~9年的时候坏的,顺道把壳子,脚垫一套都换了,外皮有橡胶,老化一扣就掉,还有点沾手。

去年偶得一个M220的坏鼠标,又拆换了滚轮,就是里面的格子不一样,转起来手感一言难尽。

好在现在改用M705了,滚动手感一流。

网友:
基本罗技低端的都不带光栅了,微动也寿命有限,都是消费品了,不过大家基本都是会修

网友:
罗技的的确容易出毛病

网友:
家里两个罗技的,都是使用不长就坏了,明基的用七八年,就换一个左键,和滚轮编码器

网友:
不管什么品牌的鼠标,微动和编码器都是最容易坏的。所以学会焊接,是必备技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微动大约在8~9年的时候坏的,顺道把壳子,脚垫一套都换了,外皮有橡胶,老化一扣就掉,还有点沾手。

...

键盘鼠标也得看用途吧,用途决定寿命。

网友:
计划性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