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助,二手安泰信ADS2062CA不显示扫描线故障原因?

楼主(2023-05-25):
二手平台购得安泰信2062示波器,到手试机正常,关机两天后开机不显示扫描线;卖家给了个后缀SET的文件,按他的方法,机器读取文件后即显示扫描线;但问题关机几天后开机又不显示扫描线了,又得重新读取一遍才能显示。请教论坛老师这种故障原因及根治方法。

网友:
是不是有类似BIOS独立电池

网友:
不懂帮顶,请大神解答

网友A:
拆开看看有没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有没有电池。

机器拆开后主板上没有看到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有没有电池。

拆开后主板上没有发现电池

网友A:
看这布局同我的1102cal基本一样。不知道set文件具体是怎么刷入的?

我的机器问题是50ms以上扫描模式不行,精度很差还断断续续,50ms以下触发模式又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布局同我的1102cal基本一样。不知道set文件具体是怎么刷入的?

我的机器问题是50ms以上扫描模式不行, ...

你的问题可能与我的不同,我的“药”能否你的“病”也不知道,但在这也帮你顶一下!(若需文件站内消息给我你的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