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知道小刀电动车问题

楼主(2023-05-25):
小刀60V电动车,换了原装控制器以后,液晶显示一直满格电量,找了几个师傅都修不好。肯定有达人知道原因,麻烦支支招

网友A:
是不是显示屏问题

网友B:
能骑就行,修它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示屏问题

不是显示屏问题,用到没电就一下子跳到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骑就行,修它干嘛?

就是不能知道电瓶还有多少电,有时电量不足骑出去就麻烦了,要推着找充电地方,车子很重推着累,平时只能估计个大概电量

网友C:
如果不是仪表坏了,或者插错了线.要么就是电压等级选错了,你拆开仪表一般有48/60V切换到,你原车不知道是不是60V的,如果是,仪表可能重置或者里面设置跳线改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仪表坏了,或者插错了线.要么就是电压等级选错了,你拆开仪表一般有48/60V切换到,你原车不知道是 ...

小刀维修部师傅说小刀电动车只能用小刀的控制器,用了其他的就是不行,小刀控制器没有货

网友:
感觉应该是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刀维修部师傅说小刀电动车只能用小刀的控制器,用了其他的就是不行,小刀控制器没有货 ...

这是胡扯的,控制器通用,你随便搞个别的品牌的一样,电机又不带加密,仪表不要,上库仑计总行吧,那个比你电压表还准确,还能检测电池衰减程度

网友:
我自己的电动车,仪表屏幕都看不清了,依然正常骑行。感觉速度慢了,就要充电。自己可以估计一下60v20a大约能跑40km,不过我的只能跑不到30KM了,从来就是速度慢,回家充电或者是在充电桩充电。

楼主:
还有个问题给大家诊断提供点信息:换了控制器以后车速比以前要快了

网友:
显然是控制器与仪表不匹配,居然你搞不了,要么你就自己上TB重买一个原配的控制器

要么请人改一下仪表或控制器,别无它法,必竟车不在我们手上

网友:
帮顶吧,我也不知道

网友D:
一个电压表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压表解决问题

我现在就是买了个测量电压的插在充电口量一下,还是有点麻烦。但是感觉不是很大的问题为啥就是修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买了个测量电压的插在充电口量一下,还是有点麻烦。但是感觉不是很大的问题为啥就是修不好! ...

现在的仪表基本都是多电压版本的,可以拆开看看,电路板上也许有短接点。

网友E:
显示屏不匹配吧,用的48v显示屏?电量显示不准确可以考虑加个库仑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屏不匹配吧,用的48v显示屏?电量显示不准确可以考虑加个库仑计

仪表屏原配,控制器换了以后就显示不正常了(一直显示满格)

网友:
应该是控制器的默认电压,电瓶种类没有设置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胡扯的,控制器通用,你随便搞个别的品牌的一样,电机又不带加密,仪表不要,上库仑计总行吧,那个比 ...

有些控制器用的一线通,协议不一定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