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没标识的14500电池是啥类型的?请教

楼主(2023-05-25):
得2组蓝皮没标识的电池,拆开后如下图连接方式,就是5号电池大小(14500),

去掉外皮得8节电池,单节电池也没标识,最初测得约0.7v,不能确定是镍氢的还是锂离子的?

用镍氢电池充电器能充到1.6v多点,并且约2小时指示灯就灭了,不像其它的能充到7个多小时。看这一点又像是锂离子的,于是用冲18650的充电器(4.2v,0.5A)充,结果约2小时后听到又点嗤声,当时也没在意,又过2小时取下电池,发现漏液了,测电池约1.9v,扔之。

正极

负极,有2个小孔
======
这到底是啥类型的电池?若是镍氢的一般就到1.4v左右,若是锂离子的,充爆是因为电流过大吗?

网友:
有可能是一次性碱性电池

楼主:
有一节测得1.77v

网友:
可能是3.2v的铁锂电池

网友A:
密封环在的负极底部的,碱性电池无疑了啊,不管是镍氢还是锂电,密封环都在正极的

网友:
二手电池重新包装的多

网友B:
正负极没有图不好判断,二手垃圾铁锂重新包皮的可能性大。
碱性,正极铁皮是一直包到底部的。
锂电和镍氢,负极铁皮一直包到顶部。

网友:
大神很多啊,学习到了怎么认没皮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极没有图不好判断,二手垃圾铁锂重新包皮的可能性大。
碱性和镍氢,正极铁皮是一直包到底部的。
锂电, ...

重新上图了,请指教

网友:
楼上有坛友说的很清楚了,看封装形式,属于不可充电碱性电池。但碱性电池实际也能小电流冲入一部分电量的。

镍氢镍镉锂电池都不用这种封装。镍氢满充是1.5-1.6v,静置一段时间后回落到1.4v左右,使用时主要电压段在1.2v

网友:
这种大多是一次性长寿命不可充电池

网友:
掂重量也可区分,不可充电碱性电池重量最重,镍氢镍镉锂电池相对重量轻

网友:
没炸你满脸黑已很给你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封环在的负极底部的,碱性电池无疑了啊,不管是镍氢还是锂电,密封环都在正极的 ...

我也这么觉得,一次性碱性电池

网友:
来路不明的电池我是不敢随便充电怕烧毁充电器。

网友:
碱性电池,当年买到过碱性假冒镍镉,充过了,也是负极冒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图了,请指教

指教谈不上,只是一点点经验,刚才关于镍氢我还说错了一点,正确是镍氢和锂电一样,也是负极铁皮一直包到顶部的。
所以看你的图大概率是碱性电池了。

网友:
镍氢的吧,1.2v降到0.7,充电到1.6满了,5v再充就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