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根充电线,还是不太行。

楼主(2023-05-25):
床离插头有点远,需要一根2米的充电线。手机自带的线太短了,从网上买了几根,发现充电速度太慢了。
大家有没有2米长左右,线芯比较粗的充电线?哪家产品质量比较好?

网友:
买品牌的,不过价格很好

网友:
摩米士、品胜。。。

网友A:
一个排插能解决的问题,为何要搞个长的充电线啊,线间损耗很大的

网友B:
买个2米长的拖线板,岂不美哉?

网友:
坛子里安利过3米的C-C线,质量还不错,至少65W没有问题。

网友:
还是买大品牌原装的充电线吧,不过6A线貌似都没有那么长的,还是延长一个电源插座到床头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2米长的拖线板,岂不美哉?

而且还能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排插能解决的问题,为何要搞个长的充电线啊,线间损耗很大的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2米长的拖线板,岂不美哉?

这插线板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
支持快充协议的线只能买品牌的,杂牌不管怎么吹都是渣渣,曾经买过一条金属头橙色2米,插上能显示是快充,但不是那种超级快充的图标,充电很慢很慢,没意思。

网友:
手机充电的线都很细,越长损耗越大。

网友:
就是随便弄个拖把更实在

网友:
买个拖线板吧   线太长不好的

网友:
买大牌子的,而且不能买便宜货。

网友:
谷歌有线2米,,我感觉太长了。需要我给你店铺名。有啥纠纷你自己解决。

网友:
自己做条线吧,  不要在乎快不快充.
长线都难以支持快充的.

网友:
自己买头子自己焊

网友:
弄个充电宝呗!
中转下

网友:
买几米4芯的线(电源的2条线买0.5平方的),2个公母头子,自己做一条,要多长做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