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交换机或者同型号不同版本使用在一个网络会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2023-05-25):
不同交换机或者同型号不同版本使用在一个网络会不会出现问题?

大家讨论下

网友:
非程控速率一样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最多就是水桶效应

网友:
正常情况下傻瓜交换机没有限制

网友:
同一局域网各种杂牌,没有问题

网友:
MTU

jumbo frames

什么是MTU(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https://info.support.huawei.com/info-finder/encyclopedia/zh/MTU.html

网友:
没啥问题吧 不过6#提到的巨帧是要注意一下 要么都不开 要么都开一样

网友:
没有问题的,放心用!

网友:
以前给人配网吧设备(10多年前)碰到过同品牌级联不定时断流,现在很少听说了。

网友:
二层网络应该没什么问题,三层可能有些协议支持会有所不同,但一般应用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正常的交换机不会出问题呀,internet就是一个大网,各种品牌型号的都在一起运行呀

网友:
傻瓜交换机随便接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一般不会,就是速度以最低为准。

网友:
没有问题。我办公室网络口不够,就买了几个交换机拓展,没有影响上网

网友:
没有问题的,别弄成环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