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P5108芯片的充电宝主板

楼主(2023-05-25):
       近期得到一块IP5108芯片的充电宝主板,充放电都是开关电源设计,充放电电流都能达到2A,同时发现主板上的显示屏与主板高处至少3mm,想DIY充电宝。将凸起的显示屏放平下去,又担心焊接过程中会导致小显示屏笔划缺失,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风枪背面吹,或者烙铁上低温锡拖焊,不过看这板子不支持快充,还不如整块快充板

网友A:
用斜口钳平着板子剪掉,然后清理焊盘,再焊接。

网友B:
确实剪了重新焊就好了,看针脚剪了也够长

网友:
可以带套子啊,剪个洞黏贴上去,和米13uitra版后背一样来2-3个台阶就不丑了

网友C:
焊接过程中会导致小显示屏笔划缺失?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过程中会导致小显示屏笔划缺失?为什么?

因为引脚太短,焊接的高温可能导致内部断开损坏,猜想厂家留有余地就是为了焊接过程中不伤及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剪了重新焊就好了,看针脚剪了也够长

剪短后,引脚太短,焊接的高温可能导致内部断开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斜口钳平着板子剪掉,然后清理焊盘,再焊接。

引脚太短,焊接的高温可能导致内部断开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引脚太短,焊接的高温可能导致内部断开损坏,猜想厂家留有余地就是为了焊接过程中不伤及显示屏 ...

是你自己想当然还是道听途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引脚太短,焊接的高温可能导致内部断开损坏,猜想厂家留有余地就是为了焊接过程中不伤及显示屏 ...

这个数码管的高度完全是为了外壳的安装。你太想当然了
搞把好点的焊台,就堆锡按下去咐事没有,再说了这样的板子就几毛一片吧
这个不支持快充快放,搞片好的点的玩。充电至少3A,放电支持QC的。

网友:
板子不错,我认为焊脚高只是为了适配壳子,这种数码管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外壳在显示屏开个口不是刚刚好吗

网友:
显示屏没有什么好用的,还不如直接拆了。

网友:
没有什么是飞线不能解决的,况且这个管脚那么长,很好接线,耐心一点,烙铁头清理一下再配上助焊剂就好焊了,焊接时间要短,焊接完马上吹气降温,再焊下一个脚

网友:
数码管没那么脆,之前有个用火点燃等他自然熄灭还能不缺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