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钻摔了一下就卡死了

楼主(2023-05-25):
锂电钻摔了一下就卡死了,拆开发现电机里面的磁铁脱落,换了个电机还是不转,进一步发现减速齿轮摔错位了,懒得鼓捣。留下电机转子拆铜丝,钻夹头怎么拆下来?其他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还可以小黄鱼卖,还可以挂这看看是不是可以换点家园

网友:
扳机是调速的,可以改造到12v儿童儿童电瓶车上,无极油门,不会突然启动咣当,很实用。

网友A:
夹头把爪子缩回去,拿手电可以看到里面有螺丝,把螺丝拆了就可以取下来...

网友:
一模一样的扳手也是齿轮坏,吃灰中,

网友B:
这么浪费,居然电机都准备拆铜丝了

网友:
挺新的没怎么用

网友:
手电钻能摔坏了这得多大的筋

网友:
齿轮错位应该能装回去,电机磁铁脱落也能沾回去。

网友:
还是再修一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头把爪子缩回去,拿手电可以看到里面有螺丝,把螺丝拆了就可以取下来...

里面的螺丝拧不动,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浪费,居然电机都准备拆铜丝了

电机坏了,里面的磁铁脱落

网友:
看那个电机和开头的焊点,比我的技术都差多多上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