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林内热水器异响 滋滋电流声

楼主(2023-05-25):
家里林内热水器待机异响滋滋声,感觉就像是电流声,特别是到晚上安静之后特别明显,不知道有没有坛友遇到过,来请教下家电维修的大神.....

网友A:
煮水的声音吧,把温度调小点应该就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煮水的声音吧,把温度调小点应该就没了吧

不是  待机不烧水的情况下都有滋滋声    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发出来

网友:
这可不是小事啊,要是坏了还能换,要是漏电就麻烦了。

网友:
里面是不是有功率管的那种

楼主(2023-06-27):
解决了……淘了个拆机变压器换上去就安静了,也是第一次发现变压器还有电流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