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蓝德电动车防盗报警器拆解和原理图逆向

楼主(2023-05-25):
使用到的工具:
软件:
        1. Visual Studio 2022,微软IDE
        2. NeoProgrammer,CH341B上位机
        3. DSview,DSLogic逻辑分析仪上位机
        4. KiCAD,开源EDA
        5. GIMP,开源图像编辑软件
硬件:
        1. CH341B编程器
        2. DSLogic逻辑分析仪
        3. DS1052E示波器

防盗报警器功能介绍
【1】设定警戒防盗
停车关闭电门锁后,按“锁”键,喇叭响一声,表示进入防盗警戒状态,推动车子或受到振动时,喇叭会连续大叫15秒,同时防盗系统将电机抱死,使盗窃者很难把车推走,按解锁键解除此状态
【2】解除防盗
解除警戒状态,按一下解锁键,喇叭响两声,警戒解除;在机车遥控启动状态下按一下解锁键,机车会立即断电,表示熄火成功(注:用钥匙启动时该功能失效)
【3】遥控启动
连按两下闪电键,喇叭响一声,表示机车会一直运转,可做免钥匙驾驶
【4】寻车功能(三键式无此功能)
防盗警戒状态,按铃铛键,喇叭响5声,告诉车主车辆位置,,按任意键停止此状态
【5】提示设定防盗(可选项)
停车关闭电门锁,,约5秒后未设定防盗,防盗系统会发出提示声,提醒车主设定防盗
【6】调节灵敏度(三键式无此功能)
机车熄火状态下,长按铃铛键直至喇叭出现短响声,响一声,表示灵敏度为1级(最高),响两
声为二级,依次类推,共分四级灵敏度,四级为最低
【7】防抢功能
行驶中遇悍匪强抢,可在有效遥控距离范围内按锁键喇叭强烈报警,并配合控制器锁死电机,按解锁键解除
【8】超速提醒(此功能适用于国标车)
在车辆运行中,当车辆 速度超过15公里每小时,报警器会发出声音进行提醒
(来自:电动车防盗报警器一键锁死解除 免钥匙快速寻车 提示设定遥控警报 (1688.com))

拆解:
这个防盗器是防水的,上下盖使用超声波焊接在一起,只能暴力拆解。我使用电钻配合小砂轮沿着焊缝切开的。

高清PCB图:
PCB图使用开源图像编辑软件GIMP拼接而成。拍摄的不好,但足够清晰。PCB正面原图分辨率为5944x6432,为了上传这里把图片缩放为1848x2000。

电路原理图逆向:
原理图绘制使用开源EDA KiCAD

电源:

供电电压从32V到64V,测得供电电流、输出电压和几个元件两端的电压。

蜂鸣器驱动电路:
来自单片机的两路互补PWM波驱动该电路。

实测PWM驱动波形:

死区1 ,大约6微秒。

死区2 ,大约6微秒。

EEPROM电路:

电机锁定信号输出:
输出低电平给电动车控制器,由控制器锁死电机。

电门锁检测:
当电门锁关闭时,ACC=0V,U1-1=0V;电门锁打开时,ACC=48V,经过R34和D9稳压后输出5V到U1-1,U1-1=5V。48V和ACC中间的电路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433M超再生接收电路:
与淘宝出售的315/433M接收模块的电路大致相同。图中的电感电容没有标注数值,一是因为我没有LCR表,二是因为图中的电容值很小,我手里的万用表测不准,就没有拆下来测量数值。电路复杂,不会分析。

推动/振动检测:
当车子振动时,弹簧和磁铁跟着振动,在电感两端产生电压波形。这个电路很灵敏,轻轻敲击PCB就能触发。

波形图:
黄色,电感L5的波形;
蓝色,LM324 13脚波形;

黄色,电感L5的波形;

蓝色,LM324 14脚波形;

黄色,电感L5的波形;

蓝色,LM324 10脚波形;

黄色,电感L5的波形;

蓝色,LM324 8脚波形(输入到单片机的波形);

单片机:
没有丝印,不知道什么型号。

EEPROM数据:
系统上电第388ms,MCU从EEPROM 地址:0x18开始读取2Byte,数据为:0xA4,0xFF;第649ms,从地址:0x40开始读取8Byte,数据为:0x7B,0xDD,0x50,0x3D,0x52,0xD0,0x08,0x06。
起初猜测地址:0x18处的数据为遥控器地址,后使用STC90C52写了个简单的程序模拟EV1527码型,然后将STC90C52输出脚接到解码模块的输出脚,即U1-8脚。对该地址下的所有按键值遍历后,发现0xA4,0xFF不是遥控器地址。对0xA4,0xFF取反后,又遍历所有按键值,报警器依然没有反应。
常见的遥控码型还有PT2262,但是我放弃了,没有测试。
由于模拟EV1527码型程序是为了测试而写的,所以就使用软件延时模拟波形,程序本身没什么参考价值,就不放程序了。
使用CH341B配合NeoProgrammer上位机导出EEPROM数据,使用visual studio查看。

使用梦源的DSLogic逻辑分析仪记录EEPROM波形以及解码。dsl文件需要使用DSView查看。

附件:
所有图片、波形文件、BIN文件和原理图(PDF版)均已上传到百度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mfHTnf4n9qanQjYC9RpgA?pwd=k33g 提取码: k33g

网友:
有破解之法吗

网友:
谢谢分享  真下功夫了

网友A:
应该是一类组合脉冲信号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顶顶

网友:
难得的技术文,学习了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使用的单片机型号,也没办法导出程序,就不能直接分析程序。此外还可以侧信道攻击和遍历所有地址和键值。第一,没必要为了这个去买一套侧信道攻击设备,我也不是职业黑客,只是拆开看看而已。第二,ev1527有20bit地址码和4bit按键值,共有16777215个值。每秒测试一个值需要194天才能遍历完。所以现在是没有破解的方法的,也完全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类组合脉冲信号

这类防盗报警器的遥控器大多数都是ev1527编码,只是我没有遥控器也不知道设备地址。知道了设备地址也就不需要这么费劲了。

网友:
这种待机电流都会大于7MA了。要是有铁将军那种小于1MA小于2MA的资料就好了。

网友:
拆测的挺详 细

网友:
优秀文章…确实很厉害

网友:
用的串联稳压电路如果用低电流DC-DC待机耗电电流能小很多吧

网友:
图文并茂很好难得的技术拆解贴学习了

网友:
我以为是电动车的控制器。

网友:
我捡过几个电动车报警器里面大概就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大牛,不过关于防盗器的说明,期中有一条,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

【4】寻车功能(三键式无此功能)
防盗警戒状态,按铃铛键,喇叭响5声,告诉车主车辆位置,,按任意键停止此状态

【6】调节灵敏度(三键式无此功能)
机车熄火状态下,长按铃铛键直至喇叭出现短响声,响一声,表示灵敏度为1级(最高),响两
声为二级,依次类推,共分四级灵敏度,四级为最低

三键其实是省略了,但是无论固件还是IC,本来是支持的,只不过没有做实体按键而已,以我自己的雅迪为例

3键遥控,没有寻车键,只有解锁,启动,防盗 三个按键

拆开可以看见,电路板也是三键的,没有隐藏的按键,

背面

主控IC SC2241A

查看IC的说明书,发现是支持 K0,K1,K2,K3 总共4个按键的,查看电路板,发现K0是空脚,没有使用

对应过孔位置,可以发现,K1是启动,K2是防盗,K3是解锁,短接公共地的过孔旁的电阻以及K0引脚,车辆有寻车的声音,证明程序是4脚的,
所以设定灵敏度是可以用尖的镊子,短接公共地以及K0引脚实现
【6】调节灵敏度(三键式无此功能)
机车熄火状态下,短接K0以及公共地,模拟寻车按键,直至喇叭出现短响声,响一声,表示灵敏度为1级(最高),响两声为二级,依次类推,共分四级灵敏度,四级为最低

网友: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