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 WA4620i-ACN配什么AC管理器好?

楼主(2023-05-25):
近日弄了几个吸顶AP,型号是H3C的WA4320i-ACN,支持wifi6,请问使用什么AC控制器管理比较匹配,要求带POE功能!

网友:
ac和poe没有关系吧,找个poe交换机就能解决供电问题了,新化三自家的ac都能控制自家的ap

楼主:
我说的是功能和性能能匹配的企业级,家用级的就不考虑了

网友:
WX2560X-LI 在用,稳定性不错,但是用的POE交换机!

网友:
以前用过华为的AP,还遇到过两次掉线的,感觉华三的比较稳定,通电开机上线也比较快!

网友:
问题是你有几个,4个以内的话,用wa2510H,带4 个poe口,,需要另外购买ap license

网友:
不懂,等高人回答

网友:
竟然用这么好的AP,ac+poe+证书不便宜。

网友:
我自用的一套是wx2510h+wa4320h-acn*4+wa4320h*2+wa6320h*1
其中wa6320h才支持wifi6
小黄鱼一个ac正常价在1100左右

楼主:
看楼上大佬推荐的,决定了,买MX2510H,着实有些贵,带4个授权的要近1000了。买回来后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我会在悬赏区发悬赏,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