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明纬TN-3000W带太阳能充电控制的逆变器

楼主(2023-05-25):
拆一个明纬3000W带太阳能充电控制的逆变器

网友:
满满当当的,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A:
电瓶接口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接口在哪里呢

伸出的两个柱子就是,外边还有接线柱

网友B:
麻烦你帮忙看下,电池输入端有个D1是哪个型号的,我电池接反了,这个二极管爆了,多谢了!

网友:
没注意,原来和昨天发明纬逆变器的老哥是同一个人!这个逆变器做工才是真的牛!

网友:
这个值得下功夫修一下。

网友:
这个做工挺好的

网友:
真正的好货,可惜买不到。。

网友:
明纬的东西用料十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帮忙看下,电池输入端有个D1是哪个型号的,我电池接反了,这个二极管爆了,多谢了! ...

应该是这样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样接

谢谢,与电池是反接的,没啥大用,主要是要型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样接

这么大的接线端,就这么小一只二极管?

网友:
做工好中好,肯定贵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接线端,就这么小一只二极管?

感觉应该还串个保险才对,反接电池经过二极管相当于短路,电流巨大应该烧掉保险,不然烧掉二极管后就继续烧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还串个保险才对,反接电池经过二极管相当于短路,电流巨大应该烧掉保险,不然烧掉二极管后就继续 ...

所以说没啥用,电池反接听一声响。别的逆变器都是二极管串个保险丝,反接爆保险的。

它的保险直接在后边,没串,反接烧二极管,保险安然无恙。

谁知道这种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还串个保险才对,反接电池经过二极管相当于短路,电流巨大应该烧掉保险,不然烧掉二极管后就继续 ...

是的,如果是防反接二极管,烧断了就麻烦了,烧短路开不了机,不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没啥用,电池反接听一声响。别的逆变器都是二极管串个保险丝,反接爆保险的。

它的保险直接在后边 ...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防止大电流关断时感应电池对电池和电路影响的,好多电路的输入端都有这样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