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彩屏电池内阻容量测试仪盖房子 精装修

楼主(2023-05-25):
前段时间折腾的电池内阻容量测试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0806-1-1.html

用过几次后发现盖子没固定 实在是不方便

淘宝看了一下 下单锁扣和合页

到手后打孔 固定起来

锁扣到位

割一块皮子 铺地板! 把显示屏挡一下 不然把屏压坏就不好玩了

输入端也盖起来

输入线和电源放里面是正正好好的

好了 盖盖 入库 再也不怕吃灰了!

网友:
不经常用还是在吃灰

网友:
博野薄弱米

网友A:
合页好评哈哈,
本来我还打算用亚克力激光加工盒子呢,后来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页好评哈哈,
本来我还打算用亚克力激光加工盒子呢,后来忍住了

没必要哈 花最少的钱 办最大的事

网友:
漏那么长螺丝尖

网友:
然后藏起来,不能让媳妇看到

网友:
我以前也买过小合页,还没用武之地

网友B:
完美的解决了测试仪吃灰问题,只是外壳在吃灰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美的解决了测试仪吃灰问题,只是外壳在吃灰罢了

总得给灰尘找个地方

网友:
要保护的是电路板,你这样裸着电路板,要是不小心掉了点金属或滴了点水到电路板上导致短路,这测试仪不就挂了,所以还是要给测试仪做个专用外壳才行

网友:
这小别野经过精装修后,可以卖大价钱啦!

网友:
禁止炫富、显摆、嘚瑟

网友:
挺实用的内阻仪小别墅

网友:
菠萝菠萝蜜…月‘光保盒,整挺好

网友:
这个装备太豪华了

网友:
这个塑料盒配上金属件这盒也显得高级多了挺不错的

楼主:
现在已经掐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