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颗固态电容,收到后我惊呆了。。

楼主(2023-05-25):
一直听说固态电容好,就买了一些试试。收到后用电桥测了一下,顿时觉得以前的电解电容都白买了,自己扔了算了。。。

不多说,看图,穿绿衣服的都是所谓的高频电解电容。课体的都是固态的,D值真的非常小,容量也比较准确。以后只用固态了。。。

网友:
一般人用不到这些~

网友:
电桥是个好东西

网友:
固态寿命不行,而且没有高耐压的

网友A:
好多充电头都是两种电容共用,这样互补短板

网友:
这多功能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充电头都是两种电容共用,这样互补短板

物尽其用才是好东西

网友:
看场合啦,也不绝对

网友:
你买的绿皮电解电容太差了而已。
我的印象里绿皮的所谓高频电解电容都是国产的,卖的不算便宜。但是实际性能远不如更便宜的小日子进口电解电容

网友B:
D 值大于0.1 的电容都是失效啦。一般大于5%的我就考虑扔了。

网友:
你也区分一下耐压,同容量耐压越高D值越大

网友:
但固态电容不能做高耐压力,容量一般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 值大于0.1 的电容都是失效啦。一般大于5%的我就考虑扔了。

不可能吧,我买的新的绿皮电容,D支都在0.2-0.3之间。

网友:
确实没看到有固态的高耐压的电容

网友:
固态贵的多啊

网友:
绿皮的是高频电容,频率1k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我买的新的绿皮电容,D支都在0.2-0.3之间。

你查查厂商的规格书就知道了,D有多大?

网友:
音频模拟部分大都用电解,

网友: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绿波电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