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拆没有坏的IMU D2台灯

楼主(2023-05-25):
『X折腾』拆没有坏的IMU D2台灯
22年11月进行,也忘记了为啥损坏

环形的灯

底座,四个脚垫下面藏着螺丝

好大一块配重

电池,就一个电芯

模块

充电正常使用

继续充

充满变灯

造型挺奇特。

完。

网友:
到手的东西不拆一遍不放心

网友:
触摸的线走的好销魂

网友:
2W功率太小亮度不够,还是喜欢小米1S那种亮度色温连续可调的

网友:
加个放大镜,当维修灯不错!

网友:
就只拆下来看看么,有的什么芯片和驱动方案也介绍一下啊!

网友:
数码人都这样,新买回来的也要拆开来看看,才安心用起来。

网友:
老爷子软了,要扶起来

网友:
到手拆,不管是啥,拆就对了

网友:
我上次拆的雷士夹子灯不好,充好电不用要不了几天自己就没有电了,只能插电使用。

网友:
公家的活不少呀~修不完的是嘛?

网友:
有个同款,忘了哪里买的,好多年前的事儿。亮度一般,续航也差点,micro口太靠里面,充电挑线

网友:
这大铁块配重即然拆了换个容量大的电池多好

网友:
电池容量太小了,应该增加

网友:
不错不错,增加了电池,不过这个功率太小了,不太适合当做阅读灯吧,还是氛围灯不错

网友:
换电池了吗

网友:
配重挺大的

网友:
还有一个电池槽,看尺寸像是14500的。

网友:
一天不拆浑身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