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6K 酷兽500G不识别的问题

楼主(2023-05-25):
16年的酷兽500G,拆开是SM2256K AB的主控,颗粒双面共16颗看编号应该是hy的,短接JP1-ROM不管是转USB还是直接接sata都不认盘,换了好几个工具点SCAN Driver都不识别,求教是哪里错了?

接上USB灯亮,说明通电没问题吧,但是磁盘管理里面没有出现未分配硬盘,这个盘是一直做资料盘用的,昨天开机突然不见了。

网友:
硬件(卡)+软件(工具)多试试

网友A:
主控坏了或者某个电容坏了导致不通电

网友:
用1153e转接卡和sm2256的工具看一下

网友:
1153e,然后是不是ROM没找对

网友B:
rom有丝印的,应该不会错,先检查一下,各路供电出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m有丝印的,应该不会错,先检查一下,各路供电出来没有?

插usb和sata灯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坏了或者某个电容坏了导致不通电

有电,接上USB灯是亮的

网友:
要用有弹性的短接线,保证两个孔短接良好

网友:
要么你ROM没有找对,要么工具不对,最后就是主控挂了

网友C:
供电ic炸了,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ic炸了,仔细看

这个维修成本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ic炸了,仔细看

赞,好眼神,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