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65寸led电视导光板过热烧蚀

楼主(2023-05-25):
夏普65寸电视

网友:
灯珠烧糊了,有张正面照就跟好了。

网友:
现在的夏普好像是富士康生产的吧。。。

网友:
低成本是侧面发光的,没办法,这么大功率,散热又做不好(铁皮导热差)

网友:
这个灯珠的温度够高的

网友:
没拍明白,症状不明

网友:
热量大,烤到变色。

网友:
电视成了快销品了

网友:
烧糊了  灯珠没挂?

网友:
所以,现在买一般的液晶电视机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追求中档的。

网友:
这个烧糊了啊

网友:
现在的夏普,可不是当年的夏普了。当年三个S,SONY,SHARP,SAMSUNG,最好的液晶

网友:
灯珠挺能烧啊

网友:
设计原因,电流过大了,应该是山寨货

网友:
这样子了,换完导光板估计灯条也要换

网友:
质量这么差,这看了多久就烧了?

网友:
电视也成一次性的了?

网友:
也够热的啊

网友:
所以新电视第一件事还是赶紧把亮度调低

网友:
我的红米65寸灯条坏了,换新时,在每个灯珠背面加导热脂,估计会减小点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