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Plextor 浦科特px-256m6s不读盘,还有救吗?

楼主(2023-05-25):
直插电脑没反应,usb插读空盘,请问还有救吗?哪里有相关资料吗,
wechat_upload1685002132646f1794808bd
wechat_upload1685002134646f179618ef0

网友:
先看供电全不全,有可能是掉固件了

网友:
找对应工具,开卡就完了

网友:
拆开看主控和颗粒,找对应的开卡工具开卡就行了

网友:
马牌主控开不了,8颗tsop封装8DDK,挂黄鱼或者贴优盘

网友:
几个分析:

1、看面相运行环境很糟糕,你是不是可以处理一下金手指?
2、插USB的时候,接个功率表看看耗电量是否正常。
3、只插电,让它跑30分钟,有机会恢复。俗称小马哥的30分钟大法。
4、USB如果能识盘,用SE工具擦除,我曾经用这个法子修复1个坏掉的建兴T9。
5、不行就卖了吧。或者自己拆了玩。

网友:
马牌主控 东芝颗粒

网友:
送你个固件镜像文件吧,具体怎么用里面有说明,都是英文自己摸索吧,我也没用过。

浦科特SSD固件镜像文件PX-256M5Pro 1.05.zip

网友:
记得m6s只有出厂固件FW1.03前的才是不错的好盘,我曾买过4个,1 个128+3个256,其中一个256到现在在用还是出厂的1.03,

想当初后2个买时,市场上大多是1.04了,我特去找了1.03的,所以这么多年后印象还是有点深,但是一直工作到现在正常,

1.04起应该是换颗粒型号了,从此掉盘开始。。。。。什么都说固件问题,向来都是骗人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