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教启停关闭电路

楼主(2023-05-25):
启停不舒服,对电瓶也不好。
每次上次要按一次按钮关闭,拆开按钮和线束插头,发现只要是启停线对地(搭铁)触碰一次就关闭,再次触碰就打开,现在想做一个电路来实现这个功能,要求简单低成本,简单稳定,想过用继电器,但是怎样实现继电器只吸合一下就放开没想好,请教各位大佬,怎样做最好。

网友:
最可靠的已经在车上了……

网友:
上个延时电路,通电开始计时(等车机启动),到时间后输出一个单次触发接通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串电容?

网友:
如果4S帮改最好,不能。一般有一个OBD还是什么来的,换一个就行。或者TB看一下,应有现成的

网友:
宝上买吧,有各车型的 关闭启停宝,线束对插的。

网友:
一般不都是根据车型刷机解决,或者去万能宝上看看有没有做好的,插在OBD接口上的设备

网友:
淘宝上面就有,我的就是自己买了装上去就行了,搜索一下你车的型号,一般都有,拆开自己装一下

网友:
我是买的12V触发延时断开模块,二十多块钱,就是模仿按钮的运作,通电的时候继电器接通启停按钮0.5秒,万事大吉。

网友A:
这个算不算最简启停关闭?
车上电时,给电容充电,此时有电流通过继电器,继电器吸合启停线接地。电容充满电后继电器无电流通过(理想状态)释放。

网友:
如若用上了启停线,是不是后续就可以换普通规格的电瓶就好.

网友:
先找一下是否可以通过刷行车电脑关闭自动启停功能,有些车可以直接刷的哦。

网友:
用根线短接就行。网上卖的就是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不算最简启停关闭?
车上电时,给电容充电,此时有电流通过继电器,继电器吸合启停线接地。 ...

本来考虑买一个现成的延时继电器电路,实测后按这个做了,1000uf差不多1秒多点,3300uf时间更长,一开始考虑电容电量的泄放问题,所以用了1000uf,实际完全不用考虑,断电后,主电路会泄放电容存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不算最简启停关闭?
车上电时,给电容充电,此时有电流通过继电器,继电器吸合启停线接地。 ...

线圈位置增加了一个续流二极管,防止关断时产生脉冲电压

网友B:
这个直接淘宝买个成品吧,也不贵,开车幸福感提升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接淘宝买个成品吧,也不贵,开车幸福感提升巨大

小继电器加一个电容搞定了

网友:
我是用555做了一个,ACC通电后接通,3秒后断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不算最简启停关闭?
车上电时,给电容充电,此时有电流通过继电器,继电器吸合启停线接地。 ...

熄火后马上点火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熄火后马上点火就没用了

实测没有问题,一开始也考虑电容存电的泄放问题,实际熄火后电容电量会给其他用电器消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