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二手交换机 H3C S1224 7X24小时工作了7年今天终于罢工,电路板都包浆了

楼主(2023-05-25):
一台二手 H3C S1224 7X24小时工作了7年今天罢工了,故障为指示灯狂闪,工作环境在负二楼 ,电路板都褒奖了

网友:
这是个通信模块还是个什么,长期使用的话切实很考验他的耐用度。看起来电源好像没事儿吧,负二层应该是温度不高,但是有点潮湿么?为什么灰尘这么多。 感觉就是电容挂掉了还是。K标记的红宝石就没事儿看起来,那个其他牌子的电容没抗住坏掉了,如果换掉电容,清理一下风扇接着用,估计就能在用四五年吧。 红宝石电容就是可靠,我们用在节能灯里面也是,用了十几年了电容没容量了,节能灯还在亮,只是亮度太差了。

网友:
电容孕了不少

网友A:
应该没啥大毛病,电容换了继续干。

网友:
2楼那个回复怕不是AI吧?

网友:
这里就测试出了电容品质的好坏,主板上的电容应该好一挡次,电源板上也有几个好的,有几个爆了

网友:
质量很好啊!换一下电容,清一下灰,说不定还能用7年!

网友:
工作环境恶劣

网友B:
我也有这个机器,和你一样坏,换电源板修好用到现在还在用

网友C:
电容有鼓的,换了

网友:
这不叫包浆这是出土文物叫两个砖家带刷子里考察考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机器,和你一样坏,换电源板修好用到现在还在用

这个电源是5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啥大毛病,电容换了继续干。

再老主板上看到了3颗16V 2200UF的大炮筒准备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有鼓的,换了

老主板上看到了3颗16V 2200UF的大炮筒准备换上

网友:
这机器就这毛病,我见过不少电容出问题的。毕竟价格便宜吗,傻瓜机。

网友:
电容一换 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用水洗洗看出来的成色怎么样?

网友:
洗检吹,然后换电容再试试。

网友:
电容换了接着干就是了,问题不大,清清灰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