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网关和路由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5-25):
家里最近换移动宽带,价格便宜。装宽带的时候送了个智能家用网关,个头比路由器大很多,大铁壳子。安装人员特地告诉我,不要用家用路由器把网关换了,不过可以在网关下面接路由器。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这个网关就是光纤猫吧,光纤进户先进网关再到路由,一般网关也集成路由功能,只是性能比好的路由差,如果网口够用,路由也可以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关就是光纤猫吧,光纤进户先进网关再到路由,一般网关也集成路由功能,只是性能比好的路由差,如果网 ...

不是呢,智能网关之前有一个猫,目前的结构是:猫 - 智能网关 - 自己增加的无线路由。猫和智能网关都是移动提供的,但智能网关没有wifi,所以自己增加了一个无线路由器。

网友B:
现在的光猫就是一个路由器,有路由和桥接模式,不过一般都给你路由模式,桥接模式要超级管理员账户更改,然后用自己的路由器拨号。
而你说的这个网关应该就是不带无线功能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光猫就是一个路由器,有路由和桥接模式,不过一般都给你路由模式,桥接模式要超级管理员账户更改,然 ...

请教一下,猫好像也有路由功能吧?为什么要用网关作路由器?是不是多此一举?感觉增加了成本啊?

网友:
区别会不会就在智能这两个字上

网友:
这个具体要看功能了,据说有些网关还能增强家里的5G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猫好像也有路由功能吧?为什么要用网关作路由器?是不是多此一举?感觉增加了成本啊? ...

你倒是发个图啊,看你发了这么多帖子没一个有图的

网友:
网关的主要作用是连接和管理不同网络之间的通信。路由也有部分网关的功能,可以说是弱网关。

网友:
你把那东西发上来。不然不好説,可能就是一个路由+其他功能的东西吧。

网友:
发图,发设备铭牌和整体照片,不然不知道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