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把热风枪改装了,建议厂家跟进

楼主(2023-05-25):
(不知道现在的热风枪是否已经有了这样的功能了)热风枪在使用过后会持续的烫很长一段时间,(温度)很难降下来,很难凉下来,这时候你要突然有什么事走了会担心失火,所以你只能等它凉下来再走,而这就会非常浪费时间,所以我另外加了一个开关和电源(还需要二极管两个,怕电流冲回去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控制内部的风扇,使其处于原来的休眠或关机状态下也可以让风扇转起来,以此快速的让风枪头部凉下来

网友A:
现在的热风枪都是关机后还会吹冷风15秒来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热风枪都是关机后还会吹冷风15秒来散热

太低了太少了不够

网友B:
??不是放座子上
就自动冷却到设定温度然后停风扇么?

网友:
你怕是刚刚穿越来的吧,几十年前的热风枪都有这功能。

网友:
他说的是工业风枪,我的风枪就跟他说的情形一样。

网友C:
可以把运行时间再延长一点,让热量彻底消除,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放座子上
就自动冷却到设定温度然后停风扇么?

这个时候你用手去碰长时间受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运行时间再延长一点,让热量彻底消除,安全。

我知道,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时候降低到室温了为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低了太少了不够

我的是不管多少度,放下手柄吹到100度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不管多少度,放下手柄吹到100度再停

太高了 急事出门容易着火

网友:
停机时温度都降到100度了能点燃的东西不多

网友:
这个不用你想吧,工业不清楚,反正家用的会自动冷却到一定温度后停机。

网友:
我的是放座子上就自动冷却到设定温度然后停风扇

网友:
走人关机就好 不用担心那么多

网友:
电吹风那样的我没用过,正常的热风枪都是延时关机的,有的是定时,有的是检测温度。

网友:
人走拔电源线是个好习惯

网友:
我们用的热风枪,放回手柄后就开始降温了到100度,超过5分钟不动就休眠了。

网友:
100度对于一般来说算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