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英威腾invt HT1110L UPS 拆机清灰

楼主(2023-05-25):
算是清灰吧 这个不能用了 通电报错好像报的是整流问题吧 具体哪里出问题了也不太清楚 过去搬时已经换新的了 这个就扔一边了

正面

背面的连根红色线连接电瓶右边的接线端子连接220v的输入以及输出

型号  这个电瓶是12v的电瓶串联的 铭牌上是192v 16块电瓶串联呗

拆开侧盖一看现看到的是两个大保险 100a的 手指头粗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保险 手指的那个是电瓶的保险右边是220v输出的保险

220v输出的保险安规电容 电感

这个是整流变压的板子吧以及逆变

两个大线圈 一共是三个

四根手指的宽度

450v820微法的电容 一共八个,这拆下来能做什么用?

IGBT G60N100 几个也没数

另一面 控制板 右下角的两个板子不知道是干啥的散热片挺大的感觉用用的到 这两块板子连接电瓶的

220v输入后连接的滤波板子

2.2微法的安规电容
别的就没啥了说是让维修一看这个板子能干的也就是清清灰吧 领导说超过300元就不修了 想了想 这么重还是算了吧也不知道哪里有专业维修这个的。

网友A:
线圈够具大。

网友B:
这家伙应该不便宜

网友:
细节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够具大。

功率大线圈就大 桌面式的见过几个这么大的还是头一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家伙应该不便宜

据说五千多吧 功率大价格就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啊

是好东西 想留下就是不知道干什么用

网友:
做工不错,毕竟是做变频器的厂家

网友D:
这个是控制器吧?电池用的是哪种呢?铅酸吗?

网友:
低于1000没人修。

网友:
应该很贵的

网友:
做工看着挺好,值得修一修

网友:
值得修复,用在家里就不怕停电了。

网友:
10kw的大家伙  料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控制器吧?电池用的是哪种呢?铅酸吗?

铅酸电池 官网查了半天没找到使用手册 没想到在豆丁上找到了

楼主:
开机那个rec灯红灯 使用手册中说是整流问题

这个也看不懂具体啥意思 s0表示正常 S1表示有问题 关键是下边的2001这个什么意思再下边一行呢啥意思?

板子拆下来了再跑线路

就四个这个一开始我以为是四个整流二极管呢 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呢跟手指头粗细,后来仔细一看标的是T6 中间是一根铜丝穿过去的 万用表一测量 感觉就是一根铜线穿过了一个磁环也不知道具体啥作用。 电路图画出来了再具体分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铅酸电池 官网查了半天没找到使用手册 没想到在豆丁上找到了

谢谢帮忙寻找资料,看来铅酸还是UPS的不二之选。安全、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