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网络图标问题,显示无网络但是可以正常上网

楼主(2023-05-25):
网络图标显示无网络,但是可以正常上网,这个要怎么调回来?

网友A:
确定可以正常上网?我遇到这样的图标是不能上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可以正常上网?我遇到这样的图标是不能上网的。

可以上网,试过了,重装驱动,清缓存都没用

网友:
我的电脑也这样显示一阵子,也能正常上网,两分钟左右后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上网,试过了,重装驱动,清缓存都没用

把网络重置看看。

网友:
这个貌似是Windows的BUG,如果电脑同时有无线和有线网卡,那么切换一下有线和无线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也可以上网?不好解释。

网友:
微软在阿三带领下只是把xP系统增加兼容性和花里胡哨的外表,内核基本还是原先东西,有些时候难免出现穿帮的bug,不用在意就行

网友:
禁用有线网卡。Win10很多东西都不喜欢,退出U盘,多盘符,只能一个一个退,不能一次退。而且退出U盘/移动硬盘后,还要再点一下提示,否则将收获一次C0“不安全关机”次数。

网友:
既然不影响上网,调不调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
win10的bug,我的有时候也这样,还有资源管理器老是假死,bug10真的没win7省心。

网友:
有线,无线两个网卡,好像是无线没有连接,有线可以上网。

网友:
应该是win10 bug,我也碰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

网友:
办公室电脑也遇到过类似状况

网友:
禁用再启用试试,能上网无影响可以不管它。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硬件同时有无线网卡和有线网卡的话,还是禁用一个没有使用的那个吧

网友:
Windows10系统BUG,更新驱动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常见

网友:
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两天前刚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动了网线,网络图标就像楼主发的这样子,但是网线插好了,图标还是显示没有连接网络,但实际上电脑已经连上网络了,进行各种网上的操作 看在线电影 下载等都可以,后来没在意在没有关闭电脑的情况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图标自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