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江波龙SM2246en mSATA 量产小记

楼主(2023-05-25):
前不久弄了两片镁光的NW623,这个颗粒是l85c的8ce,但是这个颗粒有问题,第一个ce炸了,而且两片都是,奇怪的一致。

无论放到IS903上还是917上都开不了,于是把这个垃圾颗粒单贴到了一个2246XT上,看能不能利用下,这是正贴的:

炸的就是第一CE,不能开卡,反贴CE0就有,如下:

但是这个板子把F01的ce平均分配到主控的两个通道上面,这样只能用一半容量,也懒得跳线,
太麻烦……
想到了自己手头上还有江波龙的板子能支持8ce的,尽管板子供电是3.3v,估计2D MLC也应该问
题不大。一片在F1反贴,另外在对面的F3反贴:

由于这个江波龙板子的主控被我折腾坏了,换了一个宜鼎的主控,缓存懒得换成256的,直接开卡:

正好,CE1正好缺两个,可以利用其余7个CE,容量设定为自动,量产之后还有200G以上,可以了:

总结:2246en也可以指定CE开卡,这个是2CH*7CE,只要CH0的CE0有id就可以正常量产,其余对称就行
补充一张图,这是没有任何读写的样子:

温度很高,不知道是不是和3.3V有关系,欢迎拍砖……

网友:
我的那个帖子的有没有2246XT的开卡工具呢,帮忙找一个我试试

网友:
高!字数补丁

网友:
我也买了3块,刚4贴一个15117,开不了,开留言说不能4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很有启发性的实践!

网友:
还是不错的过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量产经验

网友:
换个思路可能会起死回生

网友:
还是楼主玩的花

网友:
这个温度还挺高

网友:
46EN还可以这样分布开卡?我一直以为46EN不能玩花活

网友A:
你想改成1.8v也很简单,jb龙的2246en  sata. m.2  msata  板子改电压都是一样的,u4加个ldo  l3去掉磁波珠就可以了,改3.3就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改成1.8v也很简单,jb龙的2246en  sata. m.2  msata  板子改电压都是一样的,u4加个ldo  l3去掉磁波珠 ...

大佬厉害,解决一直困扰的问题!

网友:
楼主牛蛙,炸CE的还能再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改成1.8v也很简单,jb龙的2246en  sata. m.2  msata  板子改电压都是一样的,u4加个ldo  l3去掉磁波珠 ...

d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