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超简单校准-9级以上的晶振/铷原子钟

楼主(2023-05-25):
前段时间收了两只DATUM LPRO的铷原子钟,再加上手里还有大普O22B,还有两台频率计,都是10MHz的但反复校准来校准去总觉得差点意思。
之前是用TimeACC07和TimeCatcher1588校准的,俩机器都是GPS驯服铷钟再10兆输出,精度基本ok。
如图:

简单校准原理:
        利用GPS的长期稳定性多次平均测,和GPSDO的思路是一致的,但不用再买GPSDO了。  GPS的pps信号虽然有±20ns波动,但它长期很准,多次平均即可准确。

        GPSDO的原理有见过用单片机的,单片机开计数器和中断,利用两次pps中断开闭计数器对待驯服的晶振计数,理论上1s应该是10M个数,根据多秒计的数进行平均,那么它理论精度为1/10M   大概是-7级别?      再考虑到单片机程序运行不可控等因素,精度更难保证,换FPGA也许可以缓解一些。
        另一种驯服方法是用TDC芯片,可能这台TImeACC007就是类似方案,精密测到本地钟和gpspps的偏差,根据偏差值求和平均再驯服,精度要比单片机计数高,但此类设备价格应该会比较高,不适合业余玩家。

        因此了解到一种较为便宜的校准方法,只需要①一个比较好的GPS模块,手里有LEA-M8T,室外天线。 还有一只泰斗T303-3下次再对比。
        ②一台频率计,53131A/132A/181A  或者其他支持串口的机子,串口连接电脑能读取数据
        ③待校准的TC/OC/铷钟,当然  普通晶振就算了  这么精密的校准意义不大

此方法的精度较高,手上53132A拥有150ps的精度,对于1s的间隔来说-9精度都绰绰有余了,就算53131页有500ps精度。专用的TDC芯片也只是几十ps精度;
而且此方法数据较详细,可以记录每条数据去分析,足够稳定的TC/OC/铷可以判定出gps模块pps抖动的情况,gps模块的长期稳定性又能反映出TC/OC/铷的频率是否准确。

操作方法:
把待测的晶振从频率计的REF IN输入,把GPS的PPS信号输入到频率计CH1里面,频率计232串口连接到电脑。
设备开机预热,配置频率计DC触发、2V电平触发、100K滤波器、测量CH1的周期。
Print选项打开即可在串口收到每次的测量结果,勾选保存到文件dat格式

数据足够多后拿到Ecxel里面替换掉逗号和s符号,用Excel求平均值和做曲线图。
平均值反映了频率计参考源是否真正的10M整,借此可以手动调整TC/OC/铷等的频率,
曲线反映了本GPS模块的性能,当然  也受天气影响(右半段就是下雨了..)。

总结:可以根据一段时间的平均值手动调整TC/OC/铷的频率,精度方面完全可以满足校准需求。
当然 可以做个单片机读取频率计的数据来自动调整频率,  单片机都安排了甚至可以直接上个TDC芯片和分频电路了   越想越多估计都自己做个GPSDO了。。。

以上均为瞎折腾内容,不合理的还请各大佬指正。

网友:
没有使用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初次见铷原子钟
谢谢分享~~

网友:
又是要给高级货

网友:
下次学马斯克搞点火箭卫星什么的

网友:
争取把马斯克收入门下!

网友:
这个可真是黑科技啊

网友A:
奸商把这个东西炒起来了,想买个研究都没经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奸商把这个东西炒起来了,想买个研究都没经费了

大多都是玩hifi或者js搞这个,平常人要这个也没用

网友:
这类设备没见过,也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大佬玩的都是超高级的
我的表,能用绕线电容改下晶振,年误差一分钟以内,我就很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玩的都是超高级的
我的表,能用绕线电容改下晶振,年误差一分钟以内,我就很满足了 ...

以此计算出来现在频率应该是10.000 000 000 67MHz,大概10兆秒差67秒,所以是473年差1秒。
当然 这玩意寿命远达不到

网友:
设备真好啊

网友:
设备专业,现在二手频率基准的价格玩不起了

网友:
钕钟的精度测试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大佬级玩家,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