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并夕夕买的劣质充电器AD-012,大家壁坑

楼主(2023-05-25):
大家自由评论下 注意避坑

网友:
就那几个原件感觉能有0.5A就不错了。

网友:
5块钱也就只能这样吧

网友:
手指流血与充电器无关的。

网友:
万能充换了大壳子

网友:
我之前15块买了一个东城的12V副厂充电器,拆开跟你这个差不多,稀稀拉拉几个原件,就是一个芯片控制充满转灯,实在是不敢用又花50买了一个原装正品的,拆开满满电子原件
主要是杂牌损伤电池,我用杂牌充满后把电池插在原装充电器上直接保护没有任何输出,后来用万用表量才发现杂牌冲到12.96V,原装是12.65,把电钻放电一会才成充电

网友:
壳子不错,再淘个好内脏装进去。

网友:
5块钱,又要包邮,能用几次都算不错了。。。。便宜没好货的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可以了

网友:
半波整流的?

网友:
其实这个充电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改为取电器,盒子空间也大,想怎么玩都行

网友:
除了运费,还能出什么好充电器

网友:
电路比较精简,充电电流不会太大,但还可以用。

网友:
这就是5元品质,还想好到哪去

网友:
那个标签就是坑货了,都不用拆

网友:
买个取电盒子都得78块钱,这个5块值了

网友:
这电路板真丐,孤零零的几个元件。

网友:
拼夕夕买充电器,楼主真有创意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十分价钱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