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ET电解电容和普通的有多大区别

楼主(2023-05-25):
请教各位PET电解电容和普通的有多大区别,用普通电解电容替换有没有隐患??
倍思氮化镓65w充电器,电压不稳定高压端炸爆米花了,目前量下来保险,快恢复整流桥堆挂了,有个400v 22uf电解电容怀孕流水。后级电路整体没有短路的。然后就是深水宝买元件,发现这种小尺寸的高压PET电解电容很难买到(400v 22uf 8*19mm 400v 33uf 10*18mm),问了好几家,有一家是不散卖,最后是找到一家帮我去拿几个,但没有PET,PET用普通的代替有没有隐患??

网友A:
炸鸡了,氮化镓不好搞

网友B:
貌似只是外面那层塑料皮有区别?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7590903

网友:
那个PET是表示 那个热缩套皮是PET材料  跟电容本身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只是外面那层塑料皮有区别?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7590903

牛啊    就是套管的区别  呵呵呵

网友:
没有区别,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了,氮化镓不好搞

目前来看没多大问题,后级电路没短路,氮化镓也是好的,就是高压整流电路损坏。

网友C:
PET的电容为什么就体积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ET的电容为什么就体积小?

从哪里看出 体积小了?

网友:
电源里滤波电容是个短板,最先坏。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哪里看出 体积小了?

是呀,LZ这么描述,我也没发现。

网友(2025-04-22):
这种小体积电容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