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存储颗粒上一个字也没有 哪个大佬给科普一下

楼主(2023-05-25):
哪个大佬给科普一下,固态硬盘的存储颗粒上一个字也没有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杂牌垃圾盘,看i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垃圾盘,看id吧。

插到电脑上已经读不出来了,也找不到开卡工具,打算拆下来做个优盘,一看颗粒上面什么字也没有

网友B:
看主控型号量产工具里看看ID就知道了

网友C:
短接进ROM模式,你这个主控应该是2258XT之类的

网友:
接软件看ID

网友D:
山上下来的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进ROM模式,你这个主控应该是2258XT之类的

这个主控是mas1102a,下载了一个开卡工具,不插固态工具默认的id跟短接固态后的id没有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是我下载的工具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上下来的货啊。

收的坏的,估计是山上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主控型号量产工具里看看ID就知道了

工具下载下来就是这个id,短接固态后ib没有变化,是不是我下载的这个工具是长江颗粒专用的啊

网友:
看主控型号,下开卡工具,短接ROM,看看识别不识别
哈哈,打磨颗粒一般有救,因为都是山寨盘,我买了好几个都是2258XT之类的比较好开卡

网友:
黑片呗,上测试架或软件看id反查颗粒就行

网友:
黑片啊,被用来做U盘已经很黑心了,做成ssd就更过分了。

网友:
flash是长存的J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