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正向压降4V,2V各个各样的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 高压二极管

楼主(2023-05-25):
有压降高达4V,2V各个各样的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 高压二极管,您可以在电路用,比如想把5V输入降到1.5V,当然用LDO也可以。

但不讲究的话串二极管,串7个1N4007。

但有的高压管压降很大的。 R3000

快恢复二极管的内部结构与普通PN结二极管不同,它属于PIN结型二极管,即在P型硅材料与N型硅材料中间增加了基区I,构成PIN硅片。

因为PD的主要有源区是势垒区,所以展宽势垒区即可提高灵敏度。p-i-n结快恢复二极管实际上也就是人为地把p-n结的势垒区宽度加以扩展,即采用较宽的本征半导体(i)层来取代势垒区,而成为了p-i-n结。

p-i-n结快恢复二极管的有效作用区主要就是存在有电场的i型层(势垒区),则产生光生载流子的有效区域增大了,扩散的影响减弱了,并且结电容也大大减小了,所以其光检测的灵敏度和响应速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网友A:
串二极管降压,假如负载电流不稳定的话,呵呵。

网友:
什么叫各个各样?如果有压降4.2伏左右的产品放个链接上来,我要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二极管降压,假如负载电流不稳定的话,呵呵。

对电压要求不高的场合没问题。

楼主:
https://item.szlcsc.com/2862.html

属性
参数值
商品目录
通用二极管
二极管配置
-
直流反向耐压(Vr)
3kV
平均整流电流(Io)
200mA
正向压降(Vf)
4V@200mA
反向电流(Ir)
5uA@3kV

网友:
高压二极管用途太窄,很少电器在用,以前电视用过,现在那样的电视已经绝迹了

楼主(2023-07-03):
正向压降比较高的管子一个顶普通的6个

网友B:
你只看了在正向电流为0.2A时的压降,你没去注意它的伏安特性吗?下图就是你提到的立创商城中的这个高反压二极管的瞬时正向伏安曲线。

再看一下吉林华微的IN4007的正向伏安特性:

楼主(2023-11-10):
引用 网友B:
你只看了在正向电流为0.2A时的压降,你没去注意它的伏安特性吗?下图就是你提到的立创商城中的这个高反压 ...

10微安,,压降都会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