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36的烙铁头买那个品牌好?要耐用不容易烧死的

楼主(2023-05-25):
如题,要耐用不容易烧死的

网友:
同问,我也需要

网友A:
多买几个,坏了换,也不一定费钱

网友:
几块钱一个,多买几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买几个,坏了换,也不一定费钱

我要质量超好的,不易烧死的

网友:
如果经常烧死烙铁头,倒不如先好好学习下烙铁,正常情况下,都是新手才会烧死烙铁头的,主要是长期高温。

网友:
淘宝很难买到好的,大部分都不行.

网友:
给你推荐几个相对好些的,纯个人经验

网友B:
宝工的3C马蹄和亚润的大刀头,这两种都是几年前买了测试过的,相对还不错.其它型号就别买了浪费钱.

网友:
以前一直想找个好用的圆尖头但没找到,淘宝上那些都很差.

网友C:
坛子不是有赠送头子的嘛?我都拿了两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子不是有赠送头子的嘛?我都拿了两次了

请问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工的3C马蹄和亚润的大刀头,这两种都是几年前买了测试过的,相对还不错.其它型号就别买了浪费钱. ...

你觉得维修佬和快克的怎么样?

网友D:
快克 安泰信 ••••••••这些大厂的头子都不错 。不差钱就搞白光原装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克 安泰信 ••••••••这些大厂的头子都不错 。不差钱就搞白光原装 。 ...

白光原装哪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觉得维修佬和快克的怎么样?

没用过,不好说,不过买过一次安泰信的B头,十块钱一个的,非常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觉得维修佬和快克的怎么样?

快克如果是正品,应该是不错,但淘宝的可能全是假货

网友:
长期高温才会烧死烙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