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骑行 如何规划优质线路

楼主(2023-05-25):
骑行,喜欢走县道、乡道或无名路,只要是硬化路面即可。不想走国道、省道等主干道,车多灰尘大···
周边骑行可以自己挑一些小路,但是远一点的地方路况不熟,导航一般是走大路,自己盲目往小路穿也不现实,各位骑友是如何规划长途优质线路的。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论坛里搜

网友:
卫星地图和平面地图结合规划一下,一般硬化路都能看清

网友:
骑行或者步行路线,都是乡村小道

网友:
骑行、徒步导航,大多走小道

网友:
不熟悉的路,老老实实跟着导航走,边走边吐草就可以了

网友:
不熟悉路的还是老老实实走官道。
一次骑行朋友带路,以为他懂路,其实他也不懂,最后的结果是车也推不走,只好【车骑人】!

网友:
高德导航,如果是骑行,基本上是小路。

网友A:
很困难,特别是少有人去的地方,因为普通人几乎不可能找到精确的地图。不要说手机导航,某度某德这些地图。没有等高线的地图就无法精确规划路线。你最多可以规划明天骑100公里,但没法准确掌握这100公里的海拔上升下降情况。同样是骑100公里,海拔累积变化2000米和7000米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因为后者可能是没完没了的上下坡。
所以,凑合吧,随遇而安的骑行,接受风接受雨,接受路上一切的未知,包括在4300米的山上被十几条狗狂追到几乎断气。。。只要平安回家,这些经历都会丰富你的记忆库,也能让你在吹牛逼时更有底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困难,特别是少有人去的地方,因为普通人几乎不可能找到精确的地图。不要说手机导航,某度某德这些地图。 ...

我不怕狗,就怕一群狗,狗多了狗胆也大了

网友:
最好骑行就是家里沙发上躺着耍手机,远离婆娘和娃儿

网友(2024-01-26):
可以用“行者APP",自己制作路书,然后就可以跟着手机导航走。

网友(2024-03-10):
远距离骑行,由于路况不熟悉,尽量沿国道骑行,可以避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