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麦克维尔MDS中央空调不启动故障求助

楼主(2023-05-25):
各位高手,晚上好,家里一台6P 的一拖五的中央空调,2022年使用时发生故障,先是报警 E0 ,打电话给麦克维尔苏州厂家来人300大洋过来看看了,没有找出问题,说是空调2006年的太老了,无法维修!

又打电话说厂家为什么无法维修,是哪里有故障,再次上门400大洋说可能风扇有点问题,中速风档坏了;还有可能是药水有点少,故障还是没有解决!

上图为空调控制板,自己今天拆开看看,下午给上电工作一会,结果有点什么烧焦的味道后,主板上好像连电源显示灯都不亮了,那个 4路的LED 数码管也不亮了,求解说! 如何测量或是检查现在是这块主板坏了还是主板供电故障,谁有这块 MDOM 主板的接线图或是控制电路图呀?

网友:
中央空调16年就修不了
懂了,原来他们家的空调十几年就得换一个新的

网友:
厂家是想让你换新的而已

网友:
E0是不是排气温度传感器故障?lz先搞到故障代码释义,然后对症下药咯!

网友:
这个空调品牌得避开、他们只卖新不维修

网友:
尽量不要用中央空调,一有故障全部熄火,还是分体挂机好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先检查变压器输出电压,,正常的话就是主板坏了,只要不是CPU坏了,,还是很大几率可以修板的

网友:
E0故障,,要有代码表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麦克维尔中央空调故障
MDS数码变容量多联空调系统故障代码
当使用线控器控制时,故障代码在线控器上显示,当有计算机软件监控时机直接显示故障原因。代码原因
1EO室外机DLT排气温度感温器故障
2E1室外机OD环境温度感温器故障3E2室外机RTN回气温度感温器故障4E3压缩机底部温度感温器故障5 E4室外 Inlet 温度感温器障6 E5室外Midlet温度感温器障
7E6室外机Outlet温度感温器故障8E7室外机DLT排气温度过高9E8系统故障10 EE模式冲突
11E9室内机水泵故障
12F1室内环境温度感温?鞴收?

网友: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国家规定保证你五年的正常使用维修周期,过期了自己解决。

楼主:
      今天网上先订块控制板和 50UF 的电容准备先更换了,再与大家分享效果
      7楼的兄弟说的是主控制板的供电是不是有问题,明天电板到了先测试一下再看看

网友:
lz有更新发出来哦!我们也学习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