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36岁的户外灯 果然结构越简单就越可靠

楼主(2023-05-25):
翻出来一台很古老的户外灯电池和灯泡都是日本制造
产品产地是香港
结构越简单 就越可靠
30多年了 换个电池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
这还叫简单啊?

网友A:
电路板没看清楚,灯管是升压点亮的吗?

网友B:
原件少,所以出故障的机会就少

网友C:
简单应该是电池加led和外壳

网友D:
30年还能保存这么 新?
以前也有过一台类似的,也是换个电池就好,但是灯管没用多久就坏了,后来不知道扔哪里去了都没印象了。

网友E:
上个世纪90年代 的产品,在当时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电子产品了。

网友F:
看外观应该没怎么用过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用电池的,里面就一块升压板

网友:
日系产品的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
30多年保存的真好

网友:
没有把镇流器拍出来,遗憾

网友:
应该详细点,其实老电器 适合现在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没看清楚,灯管是升压点亮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件少,所以出故障的机会就少

对的 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应该是电池加led和外壳

那个年代应该还没成熟的方案。1988年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年还能保存这么 新?
以前也有过一台类似的,也是换个电池就好,但是灯管没用多久就坏了,后来不知道扔哪 ...

其实没有照片这么新 但是保存的的确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个世纪90年代 的产品,在当时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电子产品了。

的确 这算是件高档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外观应该没怎么用过

用的挺多的 照片不真实 其实是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