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总是随机断电,电源板有个元件8针只焊上7针

楼主(2023-05-25):
小白一个,显示器总是随机断电,需要重新插电才能显示,排除主机和电源线,拆开显示器没发现电容有问题,背面有个8针只焊上7针,请教一下高手这个干什么用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懂,围观一下,看到C108位置的电容颜色不一样,是不是坏了。

网友:
估计哪里虚焊了吧

网友:
那个脚应该原来就是那样不焊的

网友:
明显是那一只脚无需焊,连焊盘都没有。

网友A:
是黑屏还是直接指示灯都不亮可以区分是背光还是供电

网友:
你看断电和正常的时候的电压对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黑屏还是直接指示灯都不亮可以区分是背光还是供电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不亮,需要重新插电屏幕才能亮,有时候重新插电都不亮,主机正常运行

网友B(2023-09-16):
引用 楼主: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不亮,需要重新插电屏幕才能亮,有时候重新插电都不亮,主机正常运行 ...

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
断电时先测电源部分各处电压,一步步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

这种一般是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