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兆能XGPON光猫ZN-XG120

楼主(2023-05-25):
坐标广东东莞,新装电信千兆,给了这个垃圾光猫,无wifi,XGPON,3口千兆+itv+电话口。里面非常简陋,啥都没有,好在桥接用还行吧。

网友A:
现在好像没有WIFI的光猫比较多

网友:
拆完哪里可以移植吗?

网友:
没有WIFI倒省事了,反正要装路由的。

网友:
有无限的更辣鸡,还不如这个

网友:
我倒喜欢这样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功能

网友:
这光猫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没有WIFI的光猫比较多

带wifi主要是为了给装维调试用吧

网友:
运营商也在节衣缩食了

网友:
送的就别指望太好的了

网友:
10G光纤

配千兆网口,有什么价值?

只能配千兆以下宽带(不含千兆)

网友(2023-07-11):
这个是什么主控来的?能不能掀开散热噢?

网友(2023-09-13):
你想用自带的wifi让自己体验掉线 卡顿的感觉吗???
既然都知道桥接了,还说这个做工不好?
就是听我们玩多的说桥接去改的,自己完全没有理解

网友:
最近老家那边刚安装的移动宽带,送的光猫也是兆能的,也不带WiFi

网友:
能跑满网速就行 桥接用路由器也无所谓

网友:
这个光猫非常差的不建议大家用,这一款常见问题 突然不亮灯了,或者死机必须重启才能好,每个月都坏好几台兆能的东西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