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668B网络巡线仪拆机

楼主(2023-05-25):
外观,左边是发射端,右边是接收端
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巡线仪的另一个版本

用的是9v电池,这个没5号电池或7号电池方便

先拆接收端,探头竟然是个电感

B2C7CSM这个芯片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78L05线性稳压器

BK1088博通调频广播接收器

LED是网络对线用的,电位器是调节灵敏度的

还有一个打磨的单片机
这个耳机插上以后音响还会响,这个耳机是应对机房嘈杂的环境听声音用的,并不是防止打扰别人用的

然后拆发射端

这个反面有东西

CD4017译码器

又一个打磨的单片机

HC4066 4路双向开关,这个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三极管和DCDC模块

另一个外壳一样芯片不一样的:https://t.bilibili.com/799290119795245064
芯片不一样,那个红的是:
BK1088 E0330C
SJ25-I/SL F091134F2250BA
2113XBL G4 CD4017BM
74HC4066 AiPA223
我这个79,那个红的要158,大家觉得哪个比较好

网友:
是什么原理图?

网友:
见到被打磨了的芯片就头疼,细心使用别出问题,不然就只能扔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以前看见装宽带的用过找线路

网友:
发射是完全一样的,你的接收比那个焊接要好一点,板子也是一样的,丝印位置也不同,但走线是一样的。虽然芯片型号可能不同,但是芯片功能一样可替换的。B站上我是@胖宝宝0533。

网友:
这东西真的太实用

网友:
隔一块地板瓷砖,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探出来,敲掉太可惜了,而且几年了还不一定能找到相同的地板砖

网友A:
我有优利德的寻线仪

网友:
打磨芯片是对自己产品信心不足的表现,小家之气而已。

网友:
具体使用方法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东西好用

网友:
图片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B:
感谢,收了一个,等到手同NF268对比看看,前两天268在机房寻线翻车了,死活不正常

网友(2023-07-10):
引用 网友B:
感谢,收了一个,等到手同NF268对比看看,前两天268在机房寻线翻车了,死活不正常
...

后续怎么样?跟nf268比起来如何

网友:
和易之力是一样的吗?买哪个呢?哪个芯片好些

网友:
学习下,和易之力应该差不多

网友(2023-08-11):
这种产品原理还是比较简单,
对线模式:一边轮流对网口引脚输出电平,如果线是通的就能点亮LED
寻线模式:一端以网线为天线发射无线信号,另一端用接收解调信号

从品牌知名度、芯片擦字、产品型号来看,你觉得是谁仿谁?

芯片对比

芯片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优利德的寻线仪

正常通电的机房工作中的交换机,寻线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