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喇叭坏了,能用手机上的喇叭替代么?

楼主(2023-05-25):
笔记本的喇叭坏了,能用手机上的喇叭替代么?

淘宝上看了有替代品,但那音质算了。现在有的手机的外放声音刚刚的,这直接接到笔记本里效果如何。

或者有没有什么音质好的小喇叭替代品。

网友A:
不可以,阻抗不匹配,会烧

网友:
看下参数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阻抗不匹配,会烧

谢谢,那有没有什么音质好的小喇叭推荐呢? 喇叭边上的纸圈岁了,现在用胶布粘着,有点刺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有没有什么音质好的小喇叭推荐呢? 喇叭边上的纸圈岁了,现在用胶布粘着,有点刺耳。 ...

我也想知道,废手机,试试。
电视盒加声音呢

网友:
笔记本上的应该是8欧姆,手机上的是4欧姆,既然有不用的喇叭可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废手机,试试。
电视盒加声音呢

电视盒加声音,某宝上9块9包邮的小音箱买一个就行了,占用电视盒一个USB口就行了。
手机喇叭装电视盒上,除非是超大声的老年机那种,普通手机的喇叭装上,估计也就只能坐在显示器看才能听到点声音了。

至于破边的喇叭,如果只是纸盆裂了,一般的液体胶或者白胶都能粘,如果是塑料膜的,粘自行车带的焦油不错,如果破洞了,白胶或者焦油加上大小合适的布或者是牛皮纸粘一下,也还能继续用用。

像笔记本那种大小的喇叭,不考虑音腔的情况下,某宝上三两块钱用于平板电脑的喇叭买两个回来换上就可以,买之前看下原来的是多少欧多少瓦的,欧数对上瓦数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问题不大。
想完美修复的话,去小黄鱼找找拆机件,或者比照原机喇叭的大小买,回来了从音腔里拆掉旧的再粘上新的就行了。

网友:
找拆机的的应该会比较便宜我觉得大品牌笔记本的喇叭还是比手机要悦耳很多。

网友:
可以用的,先测试一下效果,声音从小开始试听,慢慢调大如果没有破音就行了。

网友:
记得以前,从电信送的手机上拆了个扬声器给上网本做立体声扩展,音质还可以

网友:
阻抗不匹配,可通过串并联解决

网友(2023-08-07):
可以的,喇叭和推挽机8-4欧不是一成不变的,怎么说呢很复杂简单点说5W功放8欧输出推(同样功率的喇叭)4欧喇叭功放可以到10瓦,反之5W功放4欧输出推8欧喇叭功率减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有没有什么音质好的小喇叭推荐呢? 喇叭边上的纸圈岁了,现在用胶布粘着,有点刺耳。 ...

我的Y470也是胶圈烂了,换了喇叭音质大不如前,而且现在已经破音了

网友:
最好不要替换,阻抗不一样,影响笔记本电脑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