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刚到手的镍氢充电器~明智SPX-936D,竟然还是修过的。

楼主(2023-05-25):
咸鱼50包邮买的充电器,之前只有cs2a,到手后发现成色一般般,但是功能测试没问题,不过后来发现背光不亮,背光没了,今天晚上得闲,拆来看看。

正面等会再看,先看看背面,型号【936D】,充电电流,1~2只5号电池最高1100MA,3~4只5号电池500MA;1~2只7号电池最高660MA,3~4只7号电池最高300MA,测试的确能达到这个电流。

正式开始拆机,从螺丝看,肯定是拆过的,心理一丝不安,不会是修过的吧,先拆了再说。

裸照,一眼就看到,修过了,不过这手艺属实不怎么滴,主控有屏蔽罩。

这焊点,比我还菜,还好功能是正常的。从维修程度来看,仅仅是高压部分维修过,低压部分没动过,其实还好。

这负极这,应该是原厂的吧,竟然还有小锡珠在。

主板上的部分小元件。

由于维修过,不敢使劲把主板拆出来,将就看看吧,从这里看,高压部分,应该是没缩水,显示屏部分是牛屎芯片,也不知道背光为什么不亮了,咱也不会修,那就别动了,反正也不影响使用。

接下来是测试部分。

电池电压

两节14年左右买的爱老公,当年3.5一节买的,但是只买了两节,现在想想,真的是后悔,应该多买点的。
充电电流,两节7号最高660MA,没毛病;

冲入电量

电池内阻,这个吧,仅供参考吧,娱乐部分而已

换另一边,充电电流依然达标,没毛病

内阻,差距不大

电压

23包邮的别人闲置的4节松下,充电电流330MA左右;

电池内阻,感觉比爱老工的还大啊,看来爱老公不亏
电压一致性还不错

前两天放电的结果,标称750MAH,都超过了标称,还不错,另外,标称900Mah的爱老公,快10年了,依然能放出约700的电量,3.5一节的,还是很值得的。

100包邮的全新未使用4节黑爱老婆和松下55c充电器,放电电流550MA

可能是未使用过,第一次充满后放电,还达不到标称值

放电时的内阻,仅供参考吧,也是娱乐而已。

手里的其他充电器,30包邮的392,基本全新,前几年买的cs2a,共两个,之前的主力充电器,改了双灯,以及刚入手的松下CC55C。

以上

======The End======

网友A:
做工很好!镍氢电池对比磷酸铁锂的优势是大电流放电吗?感觉磷酸铁锂还方便

网友B:
大面积补焊过,从引脚面看不出电源芯片换没换,焊点饱满用锡量有点多,再少点洗洗板就好看多了

网友C:
明智智能镍氢充电器做工很不错。

网友:
高级充电器

网友:
看起来不错,值了

网友:
东西不错,但是焊点真的丑

网友:
能测内阻,这个价格捡到算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好!镍氢电池对比磷酸铁锂的优势是大电流放电吗?感觉磷酸铁锂还方便 ...

不太懂,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面积补焊过,从引脚面看不出电源芯片换没换,焊点饱满用锡量有点多,再少点洗洗板就好看多了 ...

就是高压部分有痕迹,也不知道是修过还是原厂的,松香也没洗,的确丑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智智能镍氢充电器做工很不错。

但是据说后面的就缩水了

网友:
测内阻准吗

网友:
一代传奇,但是现在有很多多用途的可以选择,买新不买旧

网友:
明智的东西 还行吧

网友:
我也有BQ-392 现在闲置中 目前主力是USM4

网友:
充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背光板怎么着也得先测测灯珠啊,驱动三极管什么的

网友D:
手电论坛也有同样帖子,看来楼主玩过容灾备份。修背光的话,加开关,LED灯珠,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电论坛也有同样帖子,看来楼主玩过容灾备份。修背光的话,加开关,LED灯珠,限流电阻。 ...

手电那个也是我,两个论坛差不多同时注册的,都是十年以上了,但是那边是最近才找回账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