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做一个双公头辅助供电线

楼主(2023-05-25):
最近自己装了一个m2的固态移动硬盘
在使用中发现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那就是,一般固态工作会有四五瓦功率,加上主控,供电基本上会需要在1A上下,那么对于部分电脑的前置USB2.0(当然这种盘工作在USB3.0下最好,但目前不是所有电脑都满足,必须考虑这个使用工况)口或者一些笔记本的USB2.0口会出现供电不足,插上能显示盘,可以拷出,但一写入速度迅速降到0,掉盘,卡死,重插正常。
很明显,这就是标准的供电不足导致的掉盘,我想到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做一个一拖二(2公一母头)的线,利用另一个usb2.0口辅助供电(因为有的电脑安装位置,很难使用后置口),也可以使用充电头辅助供电。
于是,就利用一根坏了头子的比较粗的数据线,开始制作。
首先,由于这种工况下,肯定在USB2.0下,所以选线材四芯线即可。

由于焊接过程没拍,直接上成品
辅助供电采用原始头子,只接了其中正负5V到主供电口。主供电口到母口,4线全接。

线做好后先没有急着封盖,首先测试线之间有无短路,然后测试各头子是否做到了正负同极相通,然后插到充电头后,用万用表测试,是否正确,插了下不值钱的充电宝,确认无故障后才敢封盖后使用。

由于线材较粗,所以直接不好盖上,特别是两根线出线的主供电口,把尾端切掉。最终靠胶水密封粘住,最终两边缝隙也没有完全压住,不过有胶水加持,还是挺稳固的。由于主公头用了较多胶水,外面也糊了一些,看上去有些不好看。

做好后,上到前置USB2.0单口供电不足的机子测试,双口齐插,速度稳定35M写入,达到USB2.0的极限,说明供电稳固,问题解决。

网友A:
固态用2.0口也太慢了点,用后置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用2.0口也太慢了点,用后置好点。

这是一个折中的较好兼容性方法。
比如出去办事,拷贝资料,遇到一些较老电脑,让人家把电脑拉出来,接后置口确实非常麻烦。也不是所有电脑都有3.0口。这个办法只是做一根线和硬盘一起放着,遇到上述情况,也可以很好应对。

当然自己的电脑就随便折腾,我自己的台式机就放到桌上的,屁股对着屏幕这边,后置接口就很好使用。

网友:
这个很少用吧

网友B:
有双USB的供电线成品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双USB的供电线成品卖

好几块钱呢

网友C:
双公头辅助供电线还是比较实用的,可以扩展MiniUSB、MicroUSB、Type_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公头辅助供电线还是比较实用的,可以扩展MiniUSB、MicroUSB、Type_C接口。

就扩展成一个母口,啥头都可以往上接

网友D:
以前的移动 硬盘好多都是是双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移动 硬盘好多都是是双头线

是的,刚开始的确实很多双头,那时候的电脑可能单口有点带不动。但近期的机械移动硬盘盒,基本都单口能搞定了。

网友E:
很有用的,关键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有用的,关键时候

其实专门买了一根,而且是3.0的,但问题就在于太粗太长了,在硬盘包里面放着有点打挤。而且是母头这边长,辅助供电那头短。这次专门把母头这边做短,辅助那边做长,可以拉到旁边的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双USB的供电线成品卖

有一根成品的,还是3.0的,买的最短的了,但主供电这边还是过长,又粗,放在硬盘盒里面有点打挤。于是专门做了辅助供电那头稍微长一些,主供电到母头不是太长的,这个放硬盘盒里面也相当乖巧。在3.0下,一般来说供电也够。

网友F:
这个是真的有用,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方便插后置口的

网友:
以前的USB2.0的移动硬盘很多都是这种双头线

网友:
当初买移动硬盘商家送了根这样的供电线,在硬盘包里确实有点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真的有用,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方便插后置口的

是的,自己做的这个放硬盘盒正好,不打挤。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效果如何

不错的,没问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