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到一个直播补光灯

楼主(2023-05-25):
还能亮,但是......

结构简单到一根线都省不了了

而且电池还鼓包了,不知道本来就是旧电池还是用鼓包的,这种电池还能用吗?

拆完收工。

网友A:
不是圆形中间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圆形中间空的吗?

哦,也有可能是拍照补光的吧。

网友:
可以改个小台灯

网友:
应该是边光,这种一般没频闪,改个台灯吧

网友:
有电压的鼓包电池还能用,只是容量会下降。

网友:
能亮就行,蛋是个啥

网友:
加个太阳能板入坑

网友:
应该是摄影补光灯

网友:
加个太阳板,扔院子里面当个庭院灯吧

网友:
够简单的电池没保护板?

网友:
拆掉电池直接改插电的吧

网友:
改个18650储能加太阳板

网友:
这电池看着挺结实的

网友:
灯板和限流电阻留着,其它卖废品。北京那很难捡到,边长大于5厘米废旧灯具,三轮车垃圾佬太多。

网友:
改个应急灯。。以防20年的夏季大停电

网友:
频闪是伤眼的吧,哪个大神什么时间发个科教贴,说说手机频闪,LCD屏OLED屏的伤眼事情吧

网友:
电池是铁皮壳子。

网友:
这电池不是星恒鼓包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