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博朗Braun IRT6520耳温枪

楼主(2023-05-26):
老婆闺蜜的,那天在我朋友圈里留言说要找我修耳温枪,改天就送过来了,顺丰同城快递,一箱枇杷,耳温枪在里面。

看着也没啥毛病呀,不管了,先拆为敬
这是产地墨西哥的IRT 6520

使用两节5号电池

还是使用T6的内六角螺丝

这回使用的是硬封的IC了,网上查了下,现在售价360多元

按键是超薄的贴片开关,不是锅仔片贴在电路板上

既然说按键不灵光那就换了它!

4.5*4.5*0.55的贴片开关,今天到货了,先把焊点上的锡去除干净,再焊上新的贴片开关

再复原装回去,测试下几个不同的温度,根据显示屏背光可以很方便判断正常,低烧和高烧。

网友:
枇杷好多啊

网友A:
做工很不错的说,辛苦有枇杷犒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枇杷看着不错

也很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不错的说,辛苦有枇杷犒劳。

那必须的,托老婆大人的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

是不是比之前的德国牛屎的更好点?

网友:
很实用的小工具

网友D:
做工不错  就是太贵了  我老婆也迷信这个牌子这个型号非要买 好像是280买的
说最好不要用南孚电池 会漏液

网友:
同款在用,确实很好用,就是贵

网友:
这个确实做工好,为了孩子多少都值得。
只是很久前就流传电池必须用金霸王,不知道这里面的玄学。

网友:
用WD40处理下,等下次不行了又有一箱枇杷吃

网友:
做工还可以,第一次见到国外产的耳温枪

网友:
同款在用
用爱老婆,能正常用,就是电量显示不高

网友E:
琵琶修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琵琶修的不错

啥?修枇杷?那耳温枪吃起来味道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错  就是太贵了  我老婆也迷信这个牌子这个型号非要买 好像是280买的
说最好不要用南孚电池 会漏液  ...

贵有贵的道理,首先电路板都是多层板,按键部分还是用的贴片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