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宝马x5 Ld激光大灯拆解

楼主(2023-05-26):
买了堆这个激光头玩,点子背里面有两个坏的,这个短路状态  亏了一百多,一直想了解里面结构,好的又舍不得拆,正好开拆

宝马x5这款则使用了白光LED普遍采用的方法——蓝色单色光+荧光滤镜来制造白光

汽车鉴别原厂大灯带不带激光非常简单,只要中间有蓝色装饰板就带激光大灯,或者标注laser
宝马激光大灯的开启条件:第一点是必须在全黑无灯光的情况下;第二点是车速必须大于厂家设定的数值,比如60 km/h;第三点是车必须行驶在相对空开阔的路段 对向有车也不会开启,

远光其实由多组 组成 近光灯碗、模组负责照亮近处,远光led负责稍远道路,而激光只负责最远一小束范围 大概一两个车道(实测可以照亮500M,仅仅只是照亮可以看清有没人跟车,但亮度不高)

底部照片

虽然小板上包含驱动,但是这个驱动ic不容易激发输出,直接外挂恒流电路

下图是大致发光路径,只是由三基色混合白光变成蓝光激发荧光粉得到白光,再通过反光碗将光线打出去

激光中心温度比较高,厂家设计时用铸铝片挡住中间直射光,防止将反光灯碗烤变形。

使用汽车lin总线控制, 单片机跟电源ncv78723驱动ic之间也是走通讯,所以不适合烧脑

这个led驱动ic支持两路1.6a输出,大致看了下 这个激光直接用两路并联输出,也就是激光ld管工作电流在1.6A到3.2a之间

下面开拆

这玩意出厂设计压根没考虑修,全激光点焊,去掉帽子, 黄色荧光转换片拆下来了

激光本体就中间一个小孔透光

下面也拆不动,看激光头底座容易看出就是日亚的激光头(激光大灯就欧司朗跟日亚两个厂家激光管)

斜口钳报废了, 拆下感觉比较失望,这玩意就是坑跌 就一个激光头 加上荧光片(就中间一毫米左右)本以为中间还有玻璃透镜调校,结果完全自己多想了。

拆下激光管跟正常以及日亚 nubm08  numb0F激光头外观比较,反正看了日亚激光头厂家数据,暂时没找到外观一抹一眼激光头,也有可能定制型号,所以无法确定驱动电流

下图是反接烧坏的nubm08 买的拆机货 五六十块钱一个,到手没注意可调电源电压电流 上电直接烧毁。

网友A:
拿来做手电是不是爽歪歪  就是驱动麻烦

网友:
从结构、原理、功能解释得非常清楚。在某鱼上看到好多配好驱动的拆车件,还想买个来研究研究,这下不用了

网友:
原来这么复杂,但是这灯感觉就是个摆设,我还没开启过一次,都不知道是个啥效果

网友:
应该出于对汽车应用场景的可靠性设计,都焊死了。

网友B:
估计这个大灯新的价格得上万吧。

网友:
5W应该可以改激光雕刻,雕木头简单刻字

网友C:
5W就能这么远照这么亮,是不是说这激光光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5W就能这么远照这么亮,是不是说这激光光效高?

不是光效高,是方向性高,光照范围非常集中,所以功率不大就能照亮。

网友D:
看示意图照亮效果不错,不知道实车效果能达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5W就能这么远照这么亮,是不是说这激光光效高?

光功率5w 左右,因为没具体规格书,无法准备确认型号规格,按照日亚nubm08官方参数4.35w,3a驱动电流电压3.6v到4.8v 折合电功率
10.8w到14.4w,光效
4.38/10.8=0.405556
4.35/14.4=0.302083
30%到40%之间
LED光效一般15%~25%
其实这里5w照亮跟常人认知照亮完全不是一码事,看得清并不代表亮度很高,类似远离城区夏天夜晚满月路上看到有人但无法看清面部轮廓。
如果玩过可调焦手电筒就知道了,普通led是泛光,照射面积大但亮度低,空气中衰减快
但是调焦变成一个中心亮点照射距离就远多了,虽然有衰减还是聚光后强度高慢慢衰减下去照射距离远多了,有的led照射距离比这种激光更远,但相比激光光路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来做手电是不是爽歪歪  就是驱动麻烦

其实驱动行相对简单,用常规3a驱动就行,就是跟18650电压不匹配,不能长时间满载输出,驱动电压大概3.6v ~4.8v 电压达不到电流上不去。
这个激光头出来光其实是泛光,压根没聚光性,肉眼看去甚至还不如手电灯珠亮
最难的其实是光路棱透镜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示意图照亮效果不错,不知道实车效果能达到不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SNO5TNhwqoy96bmia9mMQ?pwd=yfph 提取码: yfph

上面是晚上测试视频,用的恒流板,特意找的乡间小路,没有合适大小12v电源,采用usb移动电源,usb口输出功率10w 激光ld电功率大概8w,汽车上有左右两个激光,实际效果会强于这个视频 (夜间汽车远光非常亮不单单只是激光头点亮了,而是近光led,远光led 加上激光三个全亮了,只亮激光近处完全看不清 稍远点也看不清,唯一看清也就一两百米开外道路中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SNO5TNhwqoy96bmia9mMQ?pwd=yfph 提取码: yfph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 ...

确实看着不错,看着有点像远光手电照射的感觉,装车上应该不错

看你主楼介绍开启条件挺苛刻的,感觉车上应该带有自动感应大灯、远光感应等功能,否则没有办法配合这个开启条件。

网友:
平时的激光笔功率都是毫瓦级,这个就算非常大了

网友:
好复杂,开启条件高保护对向人员安全

网友:
有好的驱动,激光的指向性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个大灯新的价格得上万吧。

网上说一支大灯算上驱动模块风扇差不多7w,不带驱动风扇四五万就是一个壳子加上内部不可拆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看着不错,看着有点像远光手电照射的感觉,装车上应该不错

看你主楼介绍开启条件挺苛刻的,感觉车上 ...

网上有人开玩笑,加几万选装激光大灯车开报废都没见激光大灯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