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解电容换固态电容的容量值换算问题

楼主(2023-05-26):
我看网上有文章介绍是普通电解电容换固态电容,容量值一般可以按照4:1到3:1换算,也就是2200uf的电解电容换个470到820uf的固态一般是等效的。但很多人又说电容容量值宜大不宜小,最好搞成同等容量更换。电容不是有一个对应容值的谐振点吗?容值过大不会导致效率降低适得其反吗?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很多的电气特性也不一样吧?想请教一下,作为滤波输出端的电容,最佳的换算方案是怎么换算的?比如2200uf的电解电容,更换470uf的固态是否合理?不用考虑电容品牌质量差异,因为我肯定不会买虚标杂牌电容来换。

网友A:
在装得下的前提下,有大的就换大的,

同样固态还有三六九等,因为也有不同的等效内阻和D值。

我自己的长城V5电源,12V输出达到41A,按照传统的铝电解滤波,估计至少得2200*2+3300的配置,而实际用的是6个270uF的固态。

这里就要注意为什么是6个270而不是1个2200uF,这就是内阻D值之类的参数协调。

比如你原来电容式2200电解,你可以换一个820固态,但是肯定不如同类型3个270固态。不管内阻,还是D值,还是散热,还是离散性控制,还是失效冗余防止,都是几个并联的更好。

网友:
小容量并联可以降低内阻,降低成本。就是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装得下的前提下,有大的就换大的,

同样固态还有三六九等,因为也有不同的等效内阻和D值。

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装得下的前提下,有大的就换大的,

同样固态还有三六九等,因为也有不同的等效内阻和D值。

说得很专业,受教了。

网友:
二楼是行家啊,讲的简明易懂,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这意思是说基本上换固态都可以容量小不少而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
同等容量更换

网友:
行家啊,讲的简明易懂,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装得下的前提下,有大的就换大的,

同样固态还有三六九等,因为也有不同的等效内阻和D值。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问题是,现在大家有多少换电容的机会。千年不遇的碰到一会电解电容漏液,直接换个一样的多省事。

网友:
输出电容这个要看电源的设计和负载的需求,比如高频的开关电源,你选择电容时,就不是说电容越大越好,这时就必须要考虑电容的等效电感值。如果负载的突发电流大,对电容的容量也有要求,不然无法正常工作。对于玩家玩玩来说,不考虑成本和生产流程,电容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现在大家有多少换电容的机会。千年不遇的碰到一会电解电容漏液,直接换个一样的多省事。 ...

我怕的是电解换固态,如果按相同容量换反而适得其反。因为固态的电气性能远优于电解电容,很多电气特性也不一样,反正我看到的电脑电源也好,主板CPU周围的供电滤波电容也好,厂商都不是简单的用同容量的固态替换电解电容。

网友:
在容积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多个电解并联,减小内阻

网友:
用普通电解并联独石电容即可。

网友:
开关电源换固态效果肯定好,但对于负载变化非常大的电路,容量也非常重要,容量不够不行的。我曾经修一个东芝录像机,好久不用了,通电不能工作,检查是润滑油干汩,排除好后看是开关电源,就把输出滤波电容换成固态,原来是2200的,换为820的,结果开机电路啸叫,动作混乱,换为2200的以后,工作正常,对音频以及大动态大的电路,容量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