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派能高压储能电池(PYLONTECH H48050)

楼主(2023-05-26):
拆解派能高压储能电池(PYLONTECH H48050)

网友:
这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
多少伏的高压?

网友:
供电线看起来像16平方那么粗!

网友:
里面还是18650电池组吗?

网友A:
这种自带保护板的电池为什么可以串联,里面有反向并联的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自带保护板的电池为什么可以串联,里面有反向并联的二极管吗?

每个电池组内的保护板只是做电压采样和单体均衡,然后和控制器通讯,电池组的整体保护由控制器来保护的,所有这种电池是可以串联。

网友(2023-08-17):
引用 楼主:
每个电池组内的保护板只是做电压采样和单体均衡,然后和控制器通讯,电池组的整体保护由控制器来保护的, ...

大哥控制板卖不卖,26131335 连续

网友B:
这就一大型UP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一大型UPS吧

和ups差不多,是储能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