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一二十年前买的850热风枪换了个带测温的加热芯

楼主(2023-05-26):
一二十年前买的850热风枪换了个带测温的加热芯,接了一个K型热电偶温度显示器。问题是:测出风口温度二百多度时,显示的数值要三百多度了,也差的太多了……

网友:
位置安装的对吗

网友A(2023-11-23):
应该都是这样。买了一个测风枪和烙铁温度的测温仪。原装机器出厂温度都偏高。有一个热风枪温度调整到和测量的一致。最高温450吹笔记本电脑上的mos管,一分钟都吹不下来。

网友B:
热风枪温度用热电偶测,应该在什么位置,出风口外几厘米,还是紧贴出风口,我857的风枪,放出风口外面一两厘米和紧贴出风口能差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是这样。买了一个测风枪和烙铁温度的测温仪。原装机器出厂温度都偏高。有一个热风枪温度调整到和测量 ...

高温锡+散热快 还是得再配个返修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温度用热电偶测,应该在什么位置,出风口外几厘米,还是紧贴出风口,我857的风枪,放出风口外面一两 ...

是这样,我是在出风口处测的。发热芯的热电偶位置是固定的,能往外移一下就好了,出风口处要300度,显示得600度了

网友(2024-02-06):
热电偶不匹配导致温度显示不正常的。

网友:
我使用的850热风枪如果要测温的话,装上风嘴,离风口一厘米处测温度,因为拆小零件时基本就是这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