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爸妈做一瓶剁椒酱,用绞肉机确实快多了!

楼主(2023-05-26):
上次做剁椒酱,忘了有绞肉机,姜蒜辣椒全是刀切的,累死偶了
这次给爸妈做,就用绞肉机试试

还是小米辣

姜蒜不能少,扔绞肉机里

加小米辣

几分钟就搞定了,虽然有漏网之椒

也不要打得太碎

后续就是一样的操作了
起锅烧油

加盐,炒辣椒碎

蒸发掉水分,确实挺香的

等它冷却后,装瓶

这次油用得比较多,可以隔离空气

一瓶剁椒酱,大概1斤的样子,搞定

这玩意用小米辣,辣度挺高的,做调料放一点就够了,不然容易冒汗

网友A:
还是自己做的实在,吃着放心。

网友:
看着就流口水,好下饭的样子,

网友B:
这辣酱配清蒸元首,美味至极!

网友:
好手艺,看着流口水!

网友:
上次用那种一个小电池的小号搅碎机打,放多了打不动,放少了费时间,而且还有个什么热保护老是要冷却,看来得整个大功率点的搅碎机了。

话说为什么这么多地方的剁椒都放油炒,我们那的都是风干搅碎再放调料什么的搅匀直接封罐就行了。

网友:
这种也只能用来切菜,要是用来绞肉,马达很快会坏。

网友:
看到就垂涎欲滴。

网友:
小米辣,太辣了,每次只能吃一点。还是普通辣椒吃着过瘾

网友:
剁椒不是用泡椒剁的吗?

网友:
这东西就是炒辣椒吗?

网友C:
自己做过黄豆酱,五花肉沫炒半熟,加蒜末加一点点辣椒,加一瓶黄豆酱,再炒熟,吃面条烧菜都可以。

网友:
下饭菜,老干妈来了都不行

网友:
看着就流口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过黄豆酱,五花肉沫炒半熟,加蒜末加一点点辣椒,加一瓶黄豆酱,再炒熟,吃面条烧菜都可以。 ...

这不叫做黄豆酱,用黄豆做酱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辣酱配清蒸元首,美味至极!

剁椒元首也行

网友:
厉害了哈哈,干倒老干妈

网友:
绞肉机才是厨房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做的实在,吃着放心。

嗯嗯,主要是图便宜

网友:
用刀剁才有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