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怎么某多某宝都见不到用泉友电池的便宜无刷轻电锤呢?

楼主(2023-05-26):
前两天看到论坛里有人推荐百元不到的无刷轻电锤有点心动,看了下介绍电池是大艺接口的,而且某多某宝上搜到的便宜轻电锤基本都是大艺接口,但是目前手上只有一块泉友的电池,跟大艺的不通用。
不是专业干工程的,就是偶尔家里搞点小改造用,目前考虑是配一个轻电锤一个磨光机一个万用宝,统一用一种电池比较省事。
所以想来请教一下大家,是慢慢等泉友电池的便宜电动工具呢?还是弃掉这块电池,改投大艺接口的阵营?

网友:
只有一块泉友电池,先拆出看看电芯确认是不是能放大电流的。烂电池或没有原装充电器和原装保护板的可以另投阵营了。

网友:
为啥都是大艺呢

网友:
是不是配套供应商。

网友:
大意失荆州

网友:
直接买牧田款的就可以了,电池也好买,怕假货可以买套料自己组装!

网友:
一个电池转换器10来20块钱解决问题。 泉友插脚加牧田电池头。

网友A:
大艺口是什么样的啊,我现在有个大焊的磨光机,还有一奥奔的冲击钻,两个电池接口看起来差不多,但不能更换,一个是三个口一个是四个口

网友B:
连小孩都懂得,不能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为了一块泉友电池不惜浪费青春年华苦苦追求便宜泉友工具出现,真是够迂的。建议入牧田款的门吧,电池壳保护板都很完善且便宜。那块泉友电池也糟践不了,有各种电池转接口卖,10块钱买一个就能用上了。

网友:
赞成换牧田。现在的电池加个转换器就可以用,不浪费。以后直接买牧田款电池产品,选择面大。

网友C:
我都是牧田款,然后可以配楼上的转接口,其实转接口也不便宜,如果只有一块电池就不划算了!

网友:
diy一个通用的

网友:
便宜的太多的真的没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牧田款,然后可以配楼上的转接口,其实转接口也不便宜,如果只有一块电池就不划算了! ...

10块钱还贵?你想让别人喝西北风活着啊?

网友:
我有一块牧田,然后都是牧田口,感谢我的第一块电池没让我上错车

网友:
电池是消耗品没必要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艺口是什么样的啊,我现在有个大焊的磨光机,还有一奥奔的冲击钻,两个电池接口看起来差不多,但不能更换 ...

大焊的就是大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小孩都懂得,不能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为了一块泉友电池不惜浪费青春年华苦苦追求便宜泉友工具出现, ...

主要不是刚需,还有慢慢蹲好价的余地。
看到本帖好多人都建议上牧田,这个有具体型号推荐吗?

楼主:
看了各位的帖子,决定放弃这块电池转投其他平台了,目前是在犹豫是入工模款还是上个牧田。
主要是一年也用不到几次,大几百块买个轻锤感觉有点不值得,想选个性价比高的。
手上前几年38入的戈麦斯锂电钻还活得好好的,只换了一次电池,由此也可以知道我手上的电动工具使用频率有多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不是刚需,还有慢慢蹲好价的余地。
看到本帖好多人都建议上牧田,这个有具体型号推荐吗? ...

牧田款电池接口的牌子太多了,什么红松、质造、鹰视安、匠米都有牧田款的角磨机和电锤出售,价格几十到几百都有,同一个牌子也有不同价格的配置,总的说就是贵点的性能好一些,便宜的性能就差,就看你自己的要求了。不过这些牌子里边万用宝罕见,我的意思那玩意用处不大,耗材还挺贵,没有也不必去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