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对讲机 我说话他们听不到,但我按发射松手后能听到中继的那个回波

楼主(2023-05-26):
有中继,收发异频,发射有亚音。我这边能听到他们对话,我说话他们听不到,但我按发射松手后能听到中继的那个回波。是什么原因我说话他们听不到呢?

网友A:
对方的收的亚音是否与你发射的亚音一样?

网友:
语言不同,来自星星的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方的收的亚音是否与你发射的亚音一样?

亚音不一样 能收到中继回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音不一样 能收到中继回波吗?

中续一样吧

网友:
弱弱地问下,亚音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亚音不一样造成的。亚音不一样你能接收得到,但你发的别人是收不到的。

网友B:
有中继回波,说明中继肯定接收并转发了
可能的原因:
你那里有2个中继,下行同频。你能收到2个中继的信号, 别人收不到B中继,但你在B中继发射

网友:
你的亚音没设置对吧。
你把你的对讲机设置和中继的参数发出来看看。。

网友:
可能是上行有亚音,下行没亚音。所以你的手台没有亚音也能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中继回波,说明中继肯定接收并转发了
可能的原因:
你那里有2个中继,下行同频。你能收到2个中继的信号 ...

你是高手呀,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