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换机油,没什么难度,个把小时搞定

楼主(2023-05-26):
自己换机油,没什么难度,个把小时搞定

楼主:
4升油还有0.7-0.8没加下去就到顶线了

楼主:
手上油多,没拍什么照片,其它地方来几张

网友:
自己换机油:应该有地沟或者把车抬高点才行吧

网友A:
感觉没有必要迷信换放油镙栓,我的11年了还是原装的应该,因为我都是抽的

网友:
主要找个地方,好钻进车底大螺丝

网友:
这么干净的油底 几年车?出保修了?

网友:
放油螺栓还用换??我自己保养11年了,一直用那个螺丝

网友:
卡尺都用上了……
没事为什么要换螺丝

网友:
头像的大灯换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有必要迷信换放油镙栓,我的11年了还是原装的应该,因为我都是抽的 ...

我也是一直抽,放的话,还要把车顶起来

网友:
看底盘挺新的。

网友:
是不是得找个地沟呀?

网友:
为什么要换螺栓呢?看不懂。

网友:
我去年也是自己换了一次,正准备保养,也是自己换。

网友:
我也是抽油换的,抽油永远不用换螺丝看楼主应该是有举升机吧?

网友:
有地沟、有升降器,解决了这个问题,换啥都不是问题

网友:
这个机滤位置挺好的,周围没什么挡的。

网友:
解决了这个问题,换啥都不是问题

网友:
这卡尺是经历了多少沧桑...

-=-=-=-=-=-=-=-=-=